表面喷砂后是否会影响跳动

楼主(2014-12-10):
外径168mm,内径162mm的圆环,宽度17mm,材料AL6061-T651,所有表面喷砂,要求内表面跳动0.075。加工能达到吗?

网友:
基准是外圆吗?为什么非得要喷砂?这么单薄的东西,即使是用最细的砂,估计也会有很大的变形!

网友:
喷砂会产生微小的变形,砂细的话,跳动应该不受影响。你这个主意是为了美观吧

网友:
采用表面硬度远低于工件的砂粒。
如果只是表面清理的话不要采用喷砂,采用抛丸吧

网友:
合格了再喷呢?

网友:
跳动的基准面是什么?16x径向跳动7.5丝,距离才17,并不难。
但是加工好后喷,容易变形,壁厚才2mm,跳动几乎不能保证。
如果为了美观,建议阳极氧化。

网友:
试一试就知道了,谁也说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