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液压缸时,是怎么算负载的?

楼主(2014-12-10):
教程上,说选液压缸时,有工作负载,导向摩擦负载,惯性负载,重力负载,密封负载和背压负载。   实际工作中,是怎么算负载的?

网友:
一般情况下,主要考虑工作负载(要加上模具的重量和密封负载-可以查手册)
导向摩擦负载完全可以通过设计降低到很低的程度
惯性负载的话,通过快进和工进距离的设置降低,还可以通过到位后保压或延时降低
背压负载的话,看你怎么设计你的液压控制了

网友:
能不能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