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锥度花键该怎么加工?

楼主(2014-12-10):
D-D剖视图见第二张图,这样的一个小径与大径锥度不一致的锥度花键该怎么加工。

之前方案使用铣小径尺寸到位,然后用插花键的方式,因为是人工分度,加工出来的产品装配有问题,检测齿形也有问题。
然后准备用试件也是小径加工到位,然后用线切割方式加工花键,在编程过程中会出现过切现象,没有成功。
听说有别的方案,先拉成直齿,然后用挤压花键的方式成型,没有接触过。

希望有哪位熟悉这方面的大侠指点下,不胜感谢!

网友A:
楼主问题阐述得不明白,是内花键还是外花键,键宽多少,多少齿的,是全长有锥度还是靠近端面的部分有锥度?楼主加工的东西是类似于同步器吗?

网友(点评):
杨姐,是内哦,类似于方向盘内孔,,,,,

网友:
我觉得可以,做一个可以摆角度的夹具-工装(能装的分度头上的)插床插,
内齿华健

网友(点评):
对对对,牛头刨也行

网友(点评):
牛头刨工件可以旋转吗?

网友:
@wangqing1
大侠别笑我啊,我是乱说的,这个东西做1件2件可以这么做,做多了肯定不行

网友(点评):
嘎嘎我也是来混分的,做内齿,当然是插齿,

网友(点评):
其实我很纳闷锥心花键有什么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题阐述得不明白,是内花键还是外花键,键宽多少,多少齿的,是全长有锥度还是靠近端面的部分有锥度? ...

第一副图就是画的是内花键,并且全长有锥度

网友:
楼主方便解答一下 这个锥形花键做什么用的吗?

网友:
角度不大,用线切割

网友:
线切割就完成了

网友(点评):
批量生产用线割不是一件明智的事。

网友:
奇怪....为什么齿顶齿根的度数还不一样?

网友:
这个好像只能找万能的数控设备去了,插齿的同时工作台要做位移运动!

网友:
必须用夹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