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环怎么加工?

楼主(2014-12-11):
    这个零件的材料是铝2A12,请问大家要保证图中的平行度,平面度,厚度公差,应采用何种加工方式,有些尺寸没有标的,公差大约是9级。

补充内容 (2014-12-12 21:33):
如果再给个要求,厚度5.5的两面粗糙度要求0.2,该怎么做?

网友:
其他正常干,在平面度上下功夫

网友(点评):
用小型精整车床,切断时厚度留0.3mm 余量。然后设计个小工装,由内向外张紧的,螺丝锁紧后产生向外张紧力,铣床在工装直径上开出十字沟槽,可以放进百分尺厚度的槽宽,把小工装夹具安装到车床卡爪上夹紧,崩紧铝工件

网友:
看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
有差不多大的管材卖吧。用数控车,一次可以车几个,效率也不错

网友(点评):
数控设备,看过被加工后的产品,精度不是想象的那么好

网友(点评):
那是机床不好吧?或者刀具和工艺不对。壁厚这么一点的产品,切断不会有太多的不平行

网友:
先在车床加工外圆、内孔及槽,并粗加工两端面。使用槽固定,在平面磨磨削两端面。

网友:
棒料,直接数控车.

网友A:
长料 先在数控车上加工内外圆及槽,一步到位 之后割断,厚度留余量 ,再在磨床上磨

网友(点评):
磨床上怎么装夹呢?

网友(点评):
直接用小型精整车床配合小工装夹具就搞定了,不需要这么负载,还上磨床,倒下了

网友B:
直接车床加工到位,一次装夹,完成后只需要内孔倒角后为成品

网友(点评):
内孔不允许倒角

网友(点评):
嗯,正确,直接车床配合小工装就搞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长料 先在数控车上加工内外圆及槽,一步到位 之后割断,厚度留余量 ,再在磨床上磨

精车一面  以精车面为基准 磨另一面 是否能保证形位公差?这个没试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直接车床加工到位,一次装夹,完成后只需要内孔倒角后为成品

不倒角更好撒

网友(点评):
看样子,都是没怎么真的去车间实习过多少时间,咱在车间实习2年,看了这些方法,大多数真的没考虑完全,嗯,咱就真的可以在这里做权威人士了,我还是有这把握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精车一面  以精车面为基准 磨另一面 是否能保证形位公差?这个没试过

这个应该行,双面磨机,我们这叫火油机

网友(点评):
我滴麻,磨出来的金属屑,不会都塞到工件下吧,这样不会影响平面平行精度吗

网友(点评):
呵呵,先找找这个东西是干嘛用的吧

网友(点评):
这是怎么研磨的,能介绍下吗。

网友(点评):
结构看的出来,行星齿轮,工作的时候再盖上上盖,调节上下面的距离控制厚度。适合大批量生产,效率高,设备也不贵,你要的精度也能达到。缺点嘛,灵活性较差,算是专用设备吧

网友D:
用管料,加工好后切断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管料,加工好后切断就可以了

用什么设备,能保证公差?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行,双面磨机,我们这叫火油机

好方法,书面叫研磨机,保证两面平行度0.01以内,厚度尺寸公差0.01以内。

网友(点评):
这方法应该可行,怎么研磨的,能介绍下吗,要翻面吧,怎么控制尺寸的。

网友:
用小型精整车床,切断时厚度留0.3mm 余量。然后设计个小工装,由内向外张紧的,螺丝锁紧后产生向外张紧力,铣床在工装直径上开出十字沟槽,可以放进百分尺厚度的槽宽,把小工装夹具安装到车床卡爪上夹紧,崩紧铝工件的内圆,直接加工厚度,百分尺量厚度。不需要任何专用设备,就车床和小工装夹具搞定,保证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什么设备,能保证公差?

数控车就行,可能切断的面存在问题,可以增加一道工序专门加工

网友:
用502沾好 ---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方法,书面叫研磨机,保证两面平行度0.01以内,厚度尺寸公差0.01以内。

工件装在中间的行星齿盘中间。不用翻面,上下是铸铁研磨盘,研磨剂从研磨盘面的小槽进入研磨区,研磨盘相对工件回转。工件做行星运动。上下盘使用气缸压紧工件,尺寸靠运动的转数来控制。

网友:
数车很好保证

网友:
数控车加品面磨

网友(点评):
平面磨怎么装夹,铝材。

网友:
直接数车就行

网友:
这活有什么难点?

网友(点评):
厚度公差怎么保证,平面度平行度怎么保证,用什么设备来做?

网友(点评):
这个用车床做不能保证吗?当然,床子不能差就是了,至少台湾床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倒角更好撒

数控车

网友:
开料做,精车一端,再精车另外一端.

网友(点评):
掉头还怎么保证平行度

网友(点评):
看什么设备了,我司用的可以做到0.015之内.还是自动上料的.

网友:
厚度5.5的两面粗糙度要求0.2,第一个面压光,另一个面留余量,磨床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