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皮带传递功率问题

楼主(2014-12-11):
带传动设计中,设计功率Pd=KAP,其中的P为传递功率。
现有一模型,电机通过1:1传动比皮带带动一圆盘转动(轴线平行于地面)。已知圆盘直径300mm,厚10mm,转速3000r/min。我想问的是:
(1)电机功率是否是通过假定圆盘加速时间t,得其加速度α后,通过Jα计算出转矩M,最后Mω计算功率取整得之
(2)这里的传递功率是指选定的电机功率,还是通过圆盘计算出的功率?

网友:
对于没有精度控制可言的情况,一般是计算拖动负载所需要的功率,也就是需要输出的功率,然后记入传递效率,即可得到所需电机功率(此时的功率也是传递的额度功率),如果你对加速时间有要求,则可以计算加速度,如泥所述计算加速转矩,然后再加上负载转矩,向电机轴等效,即可选出电机功率,个人理解,希望各位大侠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