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步进电机与直线电机,有何本质区别

楼主(2014-12-11):
直线步进电机与直线电机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是不是直线步进电机还是将旋转转换为直线的,而直线电机是直接产生直线运动的?两者运行速度哪个低?位移精度哪个高?我需要设计产生竖直位移的装置,位移精度需要到0.01mm,用步进电机和丝杠,怕丝杠太小,不能承重太大,想着可不可以用直线电机,请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
直线电机靠的是电磁驱动,力量不会很大,所以尽量避免用在竖直方向上。

网友(点评):
如果我们承重也不是很大的话呢,直线电机使用在竖直方向,是会具体有哪些问题呢,谢谢指导

网友:
垂直方向尽量不要用直线电机,一旦断电后果自己想吧!直线步进还是可以的,5Kg完全没问题,如果你还担心可以用电缸,低速还有高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