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唇行密封圈问题

楼主(2014-12-11):
求助各位大大:
现有一直径280长1500的薄壁长轴做800的往复运动,壁厚22.5;铜套做导向,座套长650;座套和轴的一端泡在深1000的水箱里面,需要密封防止漏水,计划采用的是直径280 的轴用Yx行密封圈,但现在因为轴不太好加工(淬火椭圆已经干废了一根),可能直径需要减小1,担心密封圈失效,漏水的话问题会很严重,所以请各位大大给个意见,或者有好的密封圈推荐,谢谢啦!

网友:
长期泡在水中,你这种密封肯定不行,得改带补偿结构的.请查看机械设计手册中相关密封的章节.

网友:
用格莱圈试试吧,薄壁加工很容易变形的

网友:
没遇到过,不懂呀!!!

网友:
不好意思,不太精通

网友:
不太明白

网友A:
密封圈密封需要至少10%的压缩量,如果有相对滑动的话需要粗糙度Ra1.6以上,只能有微量的相对滑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密封圈密封需要至少10%的压缩量,如果有相对滑动的话需要粗糙度Ra1.6以上,只能有微量的相对滑动。

谢谢!

网友:
格莱圈由一个橡胶O型圈及聚四氟乙烯圈组合而成。O型圈施力,格来圈为双作用活塞密封。摩擦力低,无爬行,启动力小,耐高压。

网友:
好像有专用水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