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外圈(直径为12)与孔过盈配合,怎么选择呢?求设计师给点建议

楼主(2014-12-11):
轴承外圈(直径为12)与孔过盈配合,怎么选择呢?求设计师给点建议

网友A:
先说清楚安装轴承的是什么材料(钢、铸铁、铜、铝、尼龙),其次要说是什么类型的轴承,还要说说轴承是怎么用(载荷、转速、使用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清楚安装轴承的是什么材料(钢、铸铁、铜、铝、尼龙),其次要说是什么类型的轴承,还要说说轴承是怎么 ...

1,与轴承配合的是不锈钢
2,外径12内径6高度4微型轴承MR126-ZZ MR126ZZ轴承12*6*4mm。
3,载荷150斤。转速可忽略不计。一般室外环境

楼主:
  MR126-ZZ轴承,P6以上精度等级,内径6mm外径12mm高度4mm,内径和外径的公差是(0,-0.008)mm;材料为高品质轴承钢GCr15材质,SPCC材质金属防尘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明白了,很感激您!

网友:
4楼要是把轴的常用公差贴出来就更好了

网友:
学习了,受益匪浅。

网友:
这种问题,是不是应该查手册,然后自己有方向但没实践检验过的话,问比较好,楼主这种问法不敢赞同,纯粹是要别人给你无偿劳动的赶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