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设计一个旋转和沿轴线运动的机构

楼主(2014-12-11):
如题,现在需要做一个旋转和直线运动共同存在,但两者不相关,都是独立的运动,求助。
要求呢,轴径20mm左右,直线运动长度可以要到1000mm,这样要怎么做呢?
是不是要用两组轴承呢?一个实现旋转,一个实现直线运动,有没有一个单独的结构呢?

网友A:
如果是低速轻载可以用滑动轴承(铜套)

网友B:
直接用直线轴承不行吗?

网友C:
参考雅马哈机械手,它的直线运动行程不多

网友D:
一个电机   一根轴    轴的中间固定一个齿轮  齿轮带动齿条
电机带动轴做旋转运动
齿轮带动齿条做直线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低速轻载可以用滑动轴承(铜套)

在真空环境下用,没办法做滑润,不能用滑动摩擦,希望用滚动摩擦

网友(点评):
光轴 加滚珠套方案是否可以试一下

网友(点评):
嗯,现在也有个方案,是这么做的,但是呢,外管的热处理、校直等,是不是也是个加工难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直线轴承不行吗?

直线轴承不能旋转,不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电机   一根轴    轴的中间固定一个齿轮  齿轮带动齿条
电机带动轴做旋转运动
齿轮带动齿条做直线运动 ...

可能是我没有描述明白,我现在需要的直线运动,是沿轴向的,你说的这种,不是轴向运动,而且,也不是独立的啊,你说的这种结构,没办法实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雅马哈机械手,它的直线运动行程不多

谢谢,你这有具体一点的信息吗?感觉那边结构有点多,没找到需要的啊~

网友E:
旋转速度多少?独立是怎样的工况,直线运动到一半时,需要旋转,然后再直线,还是直线行程前后两点需要旋转?即旋转进行的轴向位置固定吗?

网友F:
没看懂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看懂需求~

就是这样的一个需求,真空中,要实现旋转和沿旋转轴的轴向直线移动,没有先后顺序,就是在任意一个位置都可以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旋转速度多少?独立是怎样的工况,直线运动到一半时,需要旋转,然后再直线,还是直线行程前后两点需要旋转 ...

就是这样的一个需求,真空中,要实现旋转和沿旋转轴的轴向直线移动,没有先后顺序,就是在任意一个位置都可以旋转。
速度不高,因为不能用一般的润滑,所以基本上处于无润滑状态。

网友G:
二根一米多的导轨,四个直线轴承,用丝杆加伺服电机还是用气缸么,具体看你要求了,下面顶一个旋转气缸,不过好像行程有点长,或者同一个水平面用一个直线气缸拉扯,配上浮动接头鱼眼接头应该能直线,!!!刚毕业二年我也就能想到这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二根一米多的导轨,四个直线轴承,用丝杆加伺服电机还是用气缸么,具体看你要求了,下面顶一个旋转气缸,不 ...

你好,看了一下你说的,没懂,但是看到你用到了丝杠,那么呢就是说,你是用丝杠实现把转动转化为直线运动了,是这样的吗?
我这需要的是呢,在一个轴线上任意一点都可以任意转动,而转动的时候,可以沿轴线动,也可以固定在轴线上不动,所以我说我要的是两个相对独立的运动,一个转动,一个直线运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看了一下你说的,没懂,但是看到你用到了丝杠,那么呢就是说,你是用丝杠实现把转动转化为直线运动 ...

这样四个 ,,上面铺几块板,再放个旋转气缸,如果你设计产品力和个头不大的话这样不是挺好的

网友:
推荐你一款   速技能

网友(点评):
这个,你能说的详细一一点吗?

网友(点评):
你搜 舒技能 应该会有的

网友:
我刚好做了这个结构,你需要借鉴吗?

网友(点评):
这太感谢了,可是,要怎么做呢? 发个图片上来看看?

网友:
整个旋转的机构在动力上,然后向下的分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