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olidWorks 2014 中怎么出局部剖面图

楼主(2014-12-11):
在SolidWorks 2014 中怎么出局部剖面图

网友:
表示,14太高端没有用过,我用的都是10,11

网友:
红圈就是局部剖的命令

网友:
点击局部剖视工具,你需要剖图的位置点击,

网友:
3#是正解,断裂的剖视图

网友:
视图布局里面的剖面视图

网友(2016-06-21):
楼主好高端,我还是用12的

网友:
哪个版本的方法不是都一样的吗?

网友:
14版本好像不是很稳定,有时候丢剖面线。

网友:
应该跟12、13一样吧

网友:
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