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钣金设计,求助

楼主(2014-12-11):
SolidWorks钣金设计求教:折弯系数中的:1.折弯扣除2.折弯系数3.K因子。通常怎么选取的。刚开始接触钣金,主要板厚是2.0  2.5   1.5  1.0
材料2种:覆铝锌版,不锈钢。折弯半径多大?
现在画图没有问题,主要是实践生产时没有把握。我通常取折弯半径R0.2,K因子0.3,会不会有很大的误差,通常取多大合适,请老师解答。

网友:
这个你要根据你的加工设备

网友A:
按理说每个钣金厂都有自己的折弯系数表,别人的不一定适用,当然要是精度要求不高的话,随便取吧

网友:
设计钣金件的时候不要考虑这个问题,一般折弯内径按板厚取是合理的;在钣金展开阶段,根据你实际设备进行调整折弯系数

网友:
如果不是非常精密的零件,一般取默认值都可以,这个K因子是根据你的设备,还有你选用的刀具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理说每个钣金厂都有自己的折弯系数表,别人的不一定适用,当然要是精度要求不高的话,随便取吧

只要精度要求不高,一般K因子取0.5就行了啊。

网友:
如果楼主你不是钣金操作工就不要关心这些问题,师傅干活都有自己的一套计算方法

网友B(2015-08-05):
假如你是想出准确的展开图的话,就选折弯扣除好了,比较简单粗暴,不用考虑那么多。看你的介绍,你公司应该有自己的折弯机,建议你去现场拿废料折几刀看看,自己拿卡尺测量一下,就可以测算出每刀需减去多少数值。折弯系数主要和料厚材质以及所选模具有关,折弯模具决定r角的大小,要想做个合格的钣金设计者,必须要把折弯机吃透,最好自己去折弯机待上一段时间,有条件的话也可以和焊接的师傅多聊聊,会让你受益匪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假如你是想出准确的展开图的话,就选折弯扣除好了,比较简单粗暴,不用考虑那么多。看你的介绍,你公司应该 ...

有道理

网友:
自己直接展开制作的,要实际去设备上计算,内R和折弯系数和材质、板料厚度以及用的下刀槽宽度、上刀槽尖角R大小都有关系,没有厂家一样的。

网友(2015-11-29):
这个要求精确的话,你可以按不同材质不同板厚分别下料50*100,每种可以多下几块。然后去找折弯师傅,让他按平常料厚材质选取下模对这些小块进行90度折弯。折好后自行测量,每种取平均值。可以得出折弯扣除值及折弯半径,再利用折弯扣除值在SolidWorks中找到其折弯半径对应的K因子(此处是为了非90度折弯用)。大功告成。(可精确到±0.2MM以内,通常钣金精确到±0.5MM就可以了)8 h9 K, e4 s+ B+ 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