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鸡CK50数控车 油压不能启动

楼主(2014-12-11):
  宝鸡CK50数控车 油压启动不了  有时候开关几次机床电源又好了   找机修看过没找出来问题

楼主:
2012   SERVO NOT READY

网友:
呦 宝鸡竟然能做数控车了

网友:
液压电机的接触器有问题吗?

网友:
找说明书按照液压原理图,看看哪儿出问题了!

网友:
宝鸡这液压站是正规厂出品的,品质还行

因此一般着重检测电路

通常你开关几次就好的原因就是后面的继电器问题,也就是一排横着好多个一模一样的,有些会亮灯有些不会的

你看说明书里面的电路图,找出液压站马达是对应第几个继电器,然后把那个东西拔下来,和旁边的更换一下

如果能正常启动液压,就是这玩意坏了

通常是接触不良。

买一个相同型号换上就好了

不过,记住,你是买不到正品的,所以,你必须要买国货里面好的。价位在12元以上的相对耐用点。10元以下的别考虑。

这是我的经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2012   SERVO NOT READY

啊,有这个报警???

那就是貌似是伺服电机的问题

反正方法也是这样查。。。你先把继电器的故障排除了,你买个新的回来,换一个,开关一次。

不是,换下一个。直到把那堆继电器都检测完,如果还不行,就开始检查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