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音频频段的频谱仪

楼主(2014-12-11):
看到大多数频谱仪都是射频频段的,频率从9kHz起跳,但是我现在做的东西属于音频频段,最低频率仅0.2Hz,大致频率范围在0.2Hz~22kHz左右,有没有适合这个频段的频谱仪???

淘宝上一大串USB口的虚拟频谱仪,那种东西大家都懂的,学生玩玩可以,做专业处理就不行了

有项目资金支持,可接受的成本为无穷大,请这个行业的兄弟放心大胆的推荐

网友:
无穷大666

网友A:
直接问BRUEL&KJAER,看到有出手的,92年98万采购回来一直放着,现在2万出手。坑啊。
以前我们做振动分析的时候,用的也是B&K的一套东西,只不过是用软件分析的,高速采样卡。貌似40大几万,高校就是有钱且任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问BRUEL&KJAER,看到有出手的,92年98万采购回来一直放着,现在2万出手。坑啊。
以前我们做振动分析的 ...

额,我不需要实时采样实时计算,DSP里面已经有实时采样和FFT算法,现在就是调试时候信号出了点问题,需要把波形引出来,观察频谱分布,但是问了好几家,普源,安捷伦,都是只做射频段的频谱仪,最低频率只能到9kHz

稀里糊涂给领导安上了个项目经理头衔,带领一帮小弟开发项目,我对DSP这方面又不怎么懂,天天啃书现学现卖,说实话,累啊

网友(点评):
那你问问他们有没有手持式的

网友:
淘宝上看到HP3562  HP3562A动态信号分析仪是一种双通道系统、频谱、波形分析仪。有时域和频域两方面的分析能力,它具有100KHz的频宽,150dB的测量范围和80dB的动态分析范围.
频宽范围:64μHz~100KHz

HP3562A动态信号分析仪是一种双通道系统、频谱、波形分析仪。有时域和频域两方面的分析能力,它具有100KHz的频宽,150dB的测量范围和80dB的动态分析范围,因此,在机械、机电一体化控制系统中有着强大的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HP3588  hp35665a

不过都是旧的  不知道楼主能接受否

个人感觉这些外国大公司的东西还是可以信赖的,可以使用好多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