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弹簧的连接方式是焊上的吗?

楼主(2014-12-11):
那种普通弹簧的连接方式是焊上的吗

网友:
能否详细说下,或给个类似的图片啥的,简单的一句话,太简单

楼主:
我这边不能上网,只能用手机查的……就像圆珠笔笔的弹簧差不多,动作也是受压收缩,不受力恢复

网友:
弹簧是不能焊接的

网友:
焊一下材料就退火了,没弹性了都。最常见就是套在一个小凸台上

网友:
学习了  不过也确实从来都没有见过焊接弹簧的

网友:
多大的弹簧?弹簧都是有疲劳寿命的,你焊死了,等着售后工程师 哭吗?

网友(点评):
焊死了就连机器一起丢了呗~

网友:
一般有一个连接机构就可以了。比如需要连接的一端支撑圈做成五圈十圈的,你把要链接的工件做个螺纹拧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