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竖直方向位移

楼主(2014-12-11):
需要做一微机械装置实现竖直方向位移运动,思考步进电机加丝杠,还有直线电机,这两者在竖直方向的运用都很少见,是不是都需要自锁刹车功能和配重,我需要的位移速度很低,小于0.01mm/s,功能部件大概在5Kg左右,各位大神指导一下应该怎么选,或者还有没有其他方法,目前处于方案设计阶段,各种求思路,求指导

补充内容 (2014-12-12 09:04):

网友:
不知行程,无从谋划。

网友(点评):
来个结构草图,说说细节,大家还可以讨论一下。论坛中多次有识大侠就讲过,问问题要提到点子,不要让人猜测。

楼主:
这是之前想的步进电机实现思路,只有大致布局草图,但怕不能保证精度,求大神指导,图中移动横梁上的那些功能部件大概5kg左右,行程80mm左右,位移速度要求0.01m/s。

楼主:
这个是想用齿轮达到减速效果,但是这个传动精度肯定又降了一级,看到有人用谐波减速器,但是那个好贵的,有没有其他减速方案呢

网友A:
你买个电动推杆,一切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个电动推杆,一切解决

我大概了解了一下这个电动推杆的原理,是不是就相当于把电机和丝杠还有减速装置集成为一体了?这个垂直安装的时候想要带动其他东西做竖直运动,该怎么做呢,求具体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大概了解了一下这个电动推杆的原理,是不是就相当于把电机和丝杠还有减速装置集成为一体了?这个垂直安 ...

和气缸使用方法类似

伺服电动推杆也有个名字叫电动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