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如下,就是测不到压力

楼主(2014-12-11):
在上面的那个点就是测不到压力怎么回事?

补充内容 (2014-12-12 08:04):
下面是个插装阀

补充内容 (2014-12-12 08:07):
下面的测压点有4MPA压力

补充内容 (2014-12-16 10:26):
先感谢你的回复:
我先设定如下:1、电磁下面第一个溢流阀为背压阀    2、第二个溢流阀为安全阀
整个工作过程是这样的:P口进油通过两个溢流阀到电磁阀的T口,T和B,B和溢流阀A口相通此时油路是不通的。要想排油只能从安全阀排油。
                                  当电磁阀切换时,电磁阀的T口通过A口和溢流阀的B口相通此时只要克服背压阀的设定压力就可以排油。
大虾我这样理解对吗?
可我现在在安全阀那可以测到压力,在背压阀那不管电磁阀切不切换就是测不到一点压力。这我就很不理解了。

网友A:
你先把那点的管子拆了,看有油没有,流出来压力怎么样
下面的溢流阀压力是不是调小了

网友B:
  上面的电磁阀不是打开了,油直接回油箱了咋会有压力呢?

网友:
如果原理图是对的就只可能是安全阀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把那点的管子拆了,看有油没有,流出来压力怎么样
下面的溢流阀压力是不是调小了

下面的溢流阀有4MPA的压力,上面的溢流阀不管调到最大或最小都测不到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电磁阀不是打开了,油直接回油箱了咋会有压力呢?

上面的电磁阀和背压溢流阀是串联的怎么会一开就没有压了呢。再说如果没有压我的插装阀就完全打开了。下面那个测压点怎么还会有4MPA的压力呢

网友(点评):
我看不出哪里有插装阀,至于你说的电磁阀和溢流阀我也没看出是串联,你图能稍微画的容易看点吗。

网友(点评):
插装阀我没有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电磁阀不是打开了,油直接回油箱了咋会有压力呢?

不是还有溢流阀嘛。

楼主:
引用 楼主:
上面的电磁阀和背压溢流阀是串联的怎么会一开就没有压了呢。再说如果没有压我的插装阀就完全打开了。下面 ...

这还难吗?

网友C:
老大,问问题是要有诚意的!手机拍图纸也不麻烦吧!
你画的是插装阀的盖板吧?下面是插装阀吧,插装阀也有很多种,你的是哪一种?而且盖板里的阻尼孔你画全了吗?整个油路是什么样?为什么你认定是插装阀的问题不是其他油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大,问问题是要有诚意的!手机拍图纸也不麻烦吧!
你画的是插装阀的盖板吧?下面是插装阀吧,插装阀也有 ...

哥哥啊,我也是刚来的这家公司,他们的设备是自己造的。没有图纸,这都是我自己查资料画出来的。你说的一点也没有错下面是个插装阀是带阻尼孔的。盖板是控制油缸下腔排油的。现在就是排油排不出去。但我在上面那个测压点却测不到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大,问问题是要有诚意的!手机拍图纸也不麻烦吧!
你画的是插装阀的盖板吧?下面是插装阀吧,插装阀也有 ...

刚拿到的图哥帮我看一下呢

网友C:
上张大图吧,真看不清。还有你测的哪一点测压接头没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张大图吧,真看不清。还有你测的哪一点测压接头没压力?

从上往下看的第一点

楼主:
先感谢你的回复:
我先设定如下:1、电磁下面第一个溢流阀为背压阀    2、第二个溢流阀为安全阀
整个工作过程是这样的:P口进油通过两个溢流阀到电磁阀的T口,T和B,B和溢流阀A口相通此时油路是不通的。要想排油只能从安全阀排油。
                                  当电磁阀切换时,电磁阀的T口通过A口和溢流阀的B口相通此时只要克服背压阀的设定压力就可以排油。
大虾我这样理解对吗?
可我现在在安全阀那可以测到压力,在背压阀那不管电磁阀切不切换就是测不到一点压力。这我就很不理解了。

网友:
看不清楚,只能猜猜。
从上往下第二个电磁阀是上腔泄荷;右一插装阀是上腔电磁溢流阀,可以泄荷;右二是双压力安全阀。

网友D:
Y17,Y18是否都试过分别通电了?还是测试过程一直只通了其中一个?Y17通电是P和A口接通,Y18通电是P和B接通

楼主:
引用 网友D:
Y17,Y18是否都试过分别通电了?还是测试过程一直只通了其中一个?Y17通电是P和A口接通,Y18通电是P和B接通

只要看我的手绘图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只要看我的手绘图就行了。。。。

手绘的看起来有难度。是否是接通过不同的电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绘的看起来有难度。是否是接通过不同的电磁铁?

不好意思我没有看懂,电磁铁我也换了新的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没有看懂,电磁铁我也换了新的了。

是否给不同的电磁铁通过电,还是你说的阀切换一直是同一个电磁铁?三位四通电磁阀,有两个电磁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否给不同的电磁铁通过电,还是你说的阀切换一直是同一个电磁铁?三位四通电磁阀,有两个电磁铁的

两位四通的电磁阀,看我手画的,不要看人家传上来的啊

网友:
5‘’‘’‘’‘’干干净净土经理,手机不能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