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设备圆环8向精准定位方法求助

楼主(2014-12-11):
如帖子附图1 ,图2,在圆环圆周方向有 8 个定位孔,在圆环中用马达带动圆环转动来依次在 5 个工作站位置定位测试,
现在想不到一个比较精准的 8 孔定位方法。
每次马达完成一个旋转动作,必须让旋转台的孔对准工作站的孔位,共 7 个工作站,我图方便只画 5 个示例。
定位精度要求达到 0.2mm 活动范围内。
比如用感应器,怕定位不准,
比如用机械触点开关,怕磨损快,消耗快。
比如用旋转气缸定位,之前就因为要把旋转气缸设计改掉,所以才采用现在的方式旋转工作。
各位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宝贵建议,,,,,,,多多提供,谢谢,,

网友A:
低成本 槽轮加定位销,高成本  凸轮分割 ,dd
马达  ,还有就是伺服电机,加圆光栅。
个人认为关于检测的设备,最好不要用转盘,调试起来不方便,一旦遇到问题补救都没有。

网友(点评):
补充个:气动分度盘。 鄙人比较好奇为什么检测设备用转盘形式调试就不方便,而且出问题没有补救方法。谢谢

网友(点评):
我们之前一台设备就是用转盘定位,结果现在转盘坏了,转盘厂商也跑了,我滴吗,这叫什么事,我决定改掉原来的方法。

网友:
转台旋转粗定位,到位后气缸插销精定位。

网友(点评):
经济实惠 精度好 点赞

网友(点评):
爷们说的真是好办法,就这么干了

网友(点评):
没错,这就是转台二次定位的经典做法

网友:
分割器

网友(点评):
难怪你笑这么 银荡,,,,,我上网看了下,原来分割器就类似以前的分度盘嘛

网友(点评):
他意思是让你买他的产品

网友(点评):
呵呵 笑这么灿烂也叫淫荡

网友:
影像加伺服电机定位吧,既然用于检测,虽然你说的0.2mm要求不高,但精度储备可以高一点,在成本能够承受的范围内

网友(点评):
呵呵,这成本就会高出很多了,而且我们那做软件的兄弟影像处理目前还搞不定。就这项目弄到去找总公司RD处理影像他们会觉得大惊小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帖子附图1 ,图2,在圆环圆周方向有 8 个定位孔,在圆环中用马达带动圆环转动来依次在 5 个工作站位置定位 ...

这是mmb606老师的:

网友(点评):
嗯,真的是个好办法,

网友(点评):
果然是人多力量大,哈哈

网友(点评):
这确实是个好东西

网友B:
低成本1个摆尾气缸+2个单程气缸搞定,成本1K以内。

网友(点评):
呵呵,已经设计完了,2个单程气缸定位,一个感应器触发信号。谢谢

网友(点评):
哦!我说的是纯气动控制,不需要电机,3个气缸组合分度+定位。

网友:
可以用槽轮 只要槽轮的加工精度保证的 定位是没有问题的
在就是可以用伺服电机控制嘛  伺服电机的精度还是可以的 每到一个分度可用用一个气缸带动插销定位一下,保证精准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成本 槽轮加定位销,高成本  凸轮分割 ,dd
马达  ,还有就是伺服电机,加圆光栅。
个人认为关于检测的 ...

回转式的设备 是有调试的时候是比直线式的要困难点   个人感觉主要取决于 回转式的零件加工精度问题

网友:
回转式的设备,比较难控制

网友:
直接花一万块钱买个分割器就完了!!!!!

网友(点评):
呵呵 没那么贵吧

网友C:
这个干什么用的

网友(点评):
是非标准设备上的转盘工作台,圆周上有6个真正的工作站,另一个拿料的工作站,最后一个上料的工作站。因为之前采用旋转气缸的工作方式,结果气缸坏了,我就自己改设计,实际公司已经找另个旋转气缸厂商在换气缸了。

网友(点评):
其实就是个转动的产品放置盘,圆周外都是工作站,通过转盘旋转定位,在工作站测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低成本1个摆尾气缸+2个单程气缸搞定,成本1K以内。

楼主,分享一下,让我也学习学习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分享一下,让我也学习学习呀。

呵呵,我不是楼主,你想看的这个结构其实很简单,你先去了解摆尾气缸的用法,再看看用连杆怎么安装在分度转台与摆尾气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不是楼主,你想看的这个结构其实很简单,你先去了解摆尾气缸的用法,再看看用连杆怎么安装在分度 ...

嗯嗯,谢谢指点。

网友E:
分割器也有误差的,你这个伺服是肯定要用的,不知你的转速多快?

网友(点评):
转速不快,大概一秒转动到一个工作站位置,但是工作站测试需要时间,等测试完,再转下一站

网友:
直接选用分割器!不管国产的、还是台湾或其它品牌,应该都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干什么用的

网友:
分割器不是很好嘛,台湾潭子分割器不错!有需要可以找我!

网友(点评):
好的,知道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分割器也有误差的,你这个伺服是肯定要用的,不知你的转速多快?

如果只是装配的话,精度应该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
伺服电机+传感器校准定位,是不是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点评):
是一个传感器,两个或一个气缸定位,一个伺服电机,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用伺服电机是个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