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花键标注,不明白

楼主(2014-12-11):
“6D-55db×50dc×7×14dc4”这个花键标注不明白,求解释。谢谢!

网友A:
手册里应该有,是简化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里应该有,是简化标注

机械设计手册吗?查了下   貌似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图吗?

图上就随便画了个花键轴和配合的齿轮   然后在花键轴上引线出那个标注。。

网友:
没见过这么标注的,还得查查,大概是齿数为6,齿顶圆55,齿底圆50,齿宽14的外花键,那个7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
渐开线花键吧?好像很有水平耶,要上图!

网友:
俺也没有见过,最好还是把图放上来

网友C:
得问淘宝卖家了,电机出轴都这么标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得问淘宝卖家了,电机出轴都这么标注的

这个可以有   百度也都是查到的输出轴标准  但都没解释什么意思。。。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