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电镀镍钢,汞银合金?查不到供应商,什么材料可以代替?

楼主(2014-12-11):
网上貌似查不到供应商,什么材料可以代替?要求对水,气,油无反应,我只懂这一点,谢谢大虾!

网友:
看下英文原文是什么,不专业的翻译有时候会害死人

网友(点评):
客户给过来的就是中文,翻译不当的可能性很小。

楼主:
放错了位置,谢谢鹰版挪步!

网友:
或者你把客户给的图纸说明部分贴出来,我看下?

楼主:
d:\My Documents\桌面

网友(点评):
回复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
无电镀镍钢,应该就是钢件镀化学镍而已
置于汞银合金,百度百科告诉我们,貌似是牙龈填充金属,应该不能做缸体吧,
一般气缸的缸体都是6字铝做阳极氧化的
建议你和客人确认下,要么设计有误要么翻译有误吧

楼主:
谢谢楼上不厌其烦地解答!
我已经和客户确定了使用工况,更换材料也达成一致,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