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算这四个螺栓的抗剪切强度?

楼主(2014-12-11):
螺栓是卡在如图所示T型槽中,大家教教我怎么算这四个螺栓的抗剪切强度啊,网上找不清楚

网友:
请楼下的回答一下   实在是没看出哪里有4个螺栓

网友:
什么螺栓,怎么受力??

网友:
好像你经常问问题都很不清楚诶

网友A:
GB37螺栓?如果是得话, 通常强度等级8.8的,即640MPa的拉伸屈服强度。
T槽螺栓一般轴向受力,哪怕是压紧时承受载荷,也是承受轴向拉伸应力,所以你问抗剪切强度,并不是在这里使用的。

网友:
目测楼主的槽是10m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GB37螺栓?如果是得话, 通常强度等级8.8的,即640MPa的拉伸屈服强度。
T槽螺栓一般轴向受力,哪怕是压紧时 ...

就是四个螺栓卡在油箱后面的T型槽中,然后挂在车体上的,就是如图所示竖直挂在那。我刚入行只是感觉是可能有的,但是您说的应该也有道理,怎么能分析出没有承受竖直方向的剪切力啊

网友B:
工件被夹具固定在工作台,靠的摩擦力。所以T型螺栓承受的是轴向拉伸,你说的剪切力根本不存在,因为重力已经被摩擦力所抵消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件被夹具固定在工作台,靠的摩擦力。所以T型螺栓承受的是轴向拉伸,你说的剪切力根本不存在,因为重力已经 ...

就是螺栓是卡在这个t型槽中,然后整体挂在墙壁上,能具体分析下为什么重力能和摩擦力抵消吗

网友:
这个位置螺栓应该校核抗拉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