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中的方框尺寸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14-12-11):
我在看图纸的过程中经常能看到坐标数字外框着个方框,现在听了不少解释,有人说是这个尺寸±0.2的,还有说这尺寸是基准,还有说这个尺寸没啥用,因为没有标定公差,所以,我想确切地知道方框框起的坐标尺寸到底是什么意思?对尺寸公差有什么要求?

网友A:
跟底边的距离咯,这压根不是什么规范标准的画法。你互相减一下,差是一样的。
这么不细心

网友(点评):
就是个定距的孔而已,最边上两个距边72,孔与孔距离107.你们那居然没人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底边的距离咯,这压根不是什么规范标准的画法。你互相减一下,差是一样的。
这么不细心

不是这样,这个可能我截的图纸不太好,有重复标注的嫌疑,但是,我平常见的不少图纸未重复标注的情况下,坐标尺寸不少就是方框尺寸,真不知道方框尺寸坐标有什么标准,是±0.05,±0.10,还是±0.20?

网友B:
理论正确尺寸。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_cPZof2N-YttsnaYdvKM6jiOMa22Q3zVYz2KRhg35kAlUbLWsXfe4SDDSe2hNiWNef4wunLwn_qw6BYv0ANGjkwBirgX0t1jQQii_Uos7ey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cVeAsdXI_HwJZSEAIeQMv0QF31pbDlz8EeuI7lS4WHUYqOXyoZMvkQux56uPAzmJQBIwpRjVu6gEgEGg5yw37a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这样,这个可能我截的图纸不太好,有重复标注的嫌疑,但是,我平常见的不少图纸未重复标注的情况下, ...

这个不算重复标注的。照他这箭头的画的意思大概就是为了避免每个孔与边的距离标线太多,但如果直接标孔和孔的中心距,又不符合技术要求。如果是标孔距,加工时就只测孔的中心距了,那就会跟边有累积误差。尺寸标注应该从测量基准上标

网友:
理论尺寸是加方框的,和位置度框格一起出现。找一找,图上应该有位置度框。

网友(点评):
轮廓度也是加框的

网友:
理论正确尺寸,公差书上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算重复标注的。照他这箭头的画的意思大概就是为了避免每个孔与边的距离标线太多,但如果直接标孔和 ...

那坐标尺寸不加方框不行么?直接标坐标

网友(点评):
不行.表达的设计要求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坐标尺寸不加方框不行么?直接标坐标

楼上几位说得比较专业了

网友:
理论正确尺寸?

网友C:
基本上很多书上都有说过是理论尺寸啊,楼主没注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理论正确尺寸。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_cPZof2N-YttsnaYdvKM6jiOMa22Q3zVYz2KRhg35kAlUbLWsXfe ...

请教这种标法和87±0.2有什么区别?

网友(点评):
区别大了,准确的说位置度公差的可加工范围比对称尺寸公差要大,检测范围也大,对于大批量工件来说,不合格率也大幅降低

网友:
到同一个基准的距离。

网友:
这个就是标注尺寸,每个人标注尺寸习惯不一样吧,一般这个图纸会出现在做钳工划线工艺上,我想主要是给钳工划线用的。

网友:
这是链式尺寸标注法,是阵列孔的新国标中的一种简化标注方法。不能说是理论正确尺寸,因为没有位置度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很多书上都有说过是理论尺寸啊,楼主没注意?

我注意过,叫什么理论尺寸,可是,这都是教条的东西,实际操作怎么解释尺寸公差范围?

网友:
理论尺寸是加方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注意过,叫什么理论尺寸,可是,这都是教条的东西,实际操作怎么解释尺寸公差范围?

既然是理论尺寸,应该是没有公差,反正我没见过,要是哪位大侠看过,还请指教,哈哈

网友:
数值加方框为该理论正确尺寸,没有公差。

网友:
绝对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这种标法和87±0.2有什么区别?

第一个不同是公差带不一样。87±0.2°是扇形公差带,而方向度定义的公差带是两个间距0.2mm的平行线之间的区域。
第二个不同是,87±0.2°与基准无关,而方向度与基准相关。

网友:
一般是一个位置的孔很多,放个方框,和其他不一样的孔区分

网友(2015-06-09):
图上应当有位置度或轮廓度要求。

网友(2015-11-20):
引用 网友B:
理论正确尺寸。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_cPZof2N-YttsnaYdvKM6jiOMa22Q3zVYz2KRhg35kAlUbLWsXfe ...

好文章,真的挺详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