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注前面直接一个加号什么意思?

楼主(2014-12-11):
标注前面直接一个加号什么意思

网友:
应该是表示毛边的

网友:
楼下的解答一下

网友:
也没看到过,哪位出来解释一下

网友A:
3楼回答很清楚了。

网友B: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TDnO5s0T85RdAWimOMAaMVBoHmPbncLvalSrj4ZECWSagosOrcLX9hQ0hA6Vl-XYMDawFiCQ8s7QGns0RH_qSVFhEAFYmCB7Esp9xWJE5ce

网友C:
http://wenku.baidu.com/view/4aa34c0090c69ec3d5bb7521.html
中文版的德国倒角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DIN 6784

正解,见多识广~

楼主:
引用 网友A:
3楼回答很清楚了。

果然是,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TDnO5s0T85RdAWimOMAaMVBoHmPbncLvalSrj4ZECWSagosOrcLX9hQ0hA6Vl-XYMDaw ...

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enku.baidu.com/view/4aa34c0090c69ec3d5bb7521.html
中文版的德国倒角标准

多谢

网友: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