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应力磨削,怎么磨削好一点?

楼主(2014-12-11):
各位大侠,外圆低应力磨削一般怎么磨削好一点,砂轮的转速和磨削量,材料镍基合金和钛合金!
以前磨出来测出来残余应力都比较大!(0.01mm进给,砂轮转速1980转)!有谁知道低应力磨削的!
谢谢!

网友:
进给量与表面残留应力有直接关系。
砂轮锐度也有关系。
改变加工参数后再检验看看。

网友:
如果减少磨削量还是有应力变形
那就稳定处理,消除应力,然后再磨削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2015-01-11):
电解磨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