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片剥离方案

楼主(2014-12-11):
各位大侠好
       现有一晶片剥离方案,本人想出了个大概方案,有些细节还不是很清楚,请各位大侠指导:
       晶片尺寸:5x7mm    按一定的规律排布在直径约为370的塑料片上。晶片在塑料片上的排布面积约为330。边缘有残缺的晶片。如下图。

     现在的要求是将晶片剥离下来,按一定的方向(晶片本身有方向和正反)摆放在Tray盘中。晶片为易碎的玻璃片,厚度约为0.5mm.
      晶片并非贴满整个塑料片,而是稀稀拉拉的毫无规律的排布在塑料片上。
      晶片与塑料膜之间的年结类似真空,一旦揭下就不会在黏在一起。残缺的晶片是不需要摆放的。
     本人的想法是:
       1.将塑料片绷紧;
       2.相机拍照,找准晶片
       3.真空吸嘴轻轻的按住一个晶片;
       4.用四根细针在晶片的正下方刺破塑料片,使晶片与塑料片脱离;
       5.真空吸嘴吸走晶片,摆放在Tray盘中。

    现在的问题是:由于塑料片上没有排满晶片,一个一个吸取浪费时间。效率还没有手工作业快。而且成本还高。
    请各位大侠帮我出出主意,谢谢!

网友A:
楼主有空去搜一下asm的蓝膜摆臂固晶机,你就知道人家有多么先进和速度了。

网友:
delta机器人加视觉

网友(点评):
具体说说看。谢谢

网友(点评):
你一个机器人,用个小吸盘,没有就自己做一个小吸盘,然后加上机器视觉,具体你可以百度一下做机器视觉的厂家,对方会给你详细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还要你去想方案。都几十年现成的东西了!怎么可能没有人工快?人工一小时可以做到多少?能到一秒钟 ...

siweite2012社友好,你说的设备我有所了解,但我现在的工况不适合使用,该底模上晶片并非排满,而是零零散散的,毫无位置规律的排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空去搜一下asm的蓝膜摆臂固晶机,你就知道人家有多么先进和速度了。

千里马寻伯乐社友好,你说的设备我有所了解,但我现在的工况不适合使用,该底模上晶片并非排满,而是零零散散的,毫无位置规律的排列。

网友:
这个就是工艺问题啦,工艺分配不合理,想设备来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siweite2012社友好,你说的设备我有所了解,但我现在的工况不适合使用,该底模上晶片并非排满,而是零零散 ...

晶元不规则的摆放,那就考虑CCD视觉定位。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 我们分析下来,CCD可能少不了了,现在考虑用几个,怎么用。

网友C:
先去咨询做视觉设备的公司吧,很成熟的东西。有刷积分的嫌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去咨询做视觉设备的公司吧,很成熟的东西。有刷积分的嫌疑啊!

大侠,有没有仔细看要求啊,我灌水刷积分有什么用?

楼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有没有仔细看要求啊,我灌水刷积分有什么用?

你的难点在于剥离?那就是我错怪了,抱歉啊!下面的塑料片是柔性的吗?如果是柔性的考虑下贴标机的剥标原理

网友(点评):
没有责怪大侠的意思,只是让大侠帮我好好想想。

网友(点评):
塑料片是柔性的。也有一定的韧性。

网友D:
剥离建议,如果晶片周围空间够的话,可以考虑在吸嘴周围布置一圈挡环,我感觉一个弹簧就行(如下图)。最终的运动是这样的:挡环先下来,吸嘴下来将晶片吸住,吸嘴带晶片先离开,挡环离开。前提是挡环不会粘在塑料纸上。

网友(点评):
楼主的方法是可行的,我也是计划这么做的。我们再想想有么有更快更简单的方法。

网友(点评):
塑料纸是没有粘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剥离建议,如果晶片周围空间够的话,可以考虑在吸嘴周围布置一圈挡环,我感觉一个弹簧就行(如下图)。最终 ...

我感觉这个基本上就是最简单的方法,直接把弹簧装在吸嘴上,或者做一个小夹具把吸嘴跟弹簧装在一起。至于你说的更快,那可能就是你的机械手要快。

网友:
直接做连多个小吸盘,逐行扫描每一行都吸,直接把晶片吸上来剥离

网友(点评):
如果下面不顶的话是吸不起来的,已验证过。

网友:
挡圈要考虑干涉吧

网友(点评):
是的,谢谢大侠。

网友:
兄弟, 你好。有空请联系:三五零九二六五八六。我们在苏州这边, 在做类似的东西的,且CCD系统软件是我们自己编写,灵活、成本相对较低。

网友(点评):
好的,我联系你。

网友:
如果塑料片不是很硬的话,拿个滚子,夹住塑料片的边缘,将塑料片转到滚子 上,晶片就应该能下来吧。瞎说说啊,呵呵

网友(点评):
这样能剥下来,关键是按序摆盘。

网友:
1、吸取方案,与现有Die bonder机吸取差不多,最多在粘性强的情况下加热风辅助剥离;
2、肯定要增加CCD自动捕捉定位,见过最快的250个左右/分钟,位置都可以给你摆得很正;

网友(点评):
1.粘性不强,用针在背面顶下就会脱离 2.用什么机构,抑或是机械手,速度能达到这么快?我的目标是5s/pcs.

网友(点评):
Die小速度快Die大速度慢不然很容易破损,不要求方向的话,XYZ机械手配上CCD达到你的速度要求不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千里马寻伯乐社友好,你说的设备我有所了解,但我现在的工况不适合使用,该底模上晶片并非排满,而是零零 ...

没关系的啊,我看到的asm设备自带视觉识别的,有空位也可以,速度快的不行

网友:
lz你这个应该先了解半导体封装前道工艺焊片,

蓝膜是吹热风,有钢圈让蓝膜绷紧,地下有顶针,工作的时候和吸嘴配合。

顶针顶起的高度、顶针的大小、吸嘴的大小、形状也是由讲究的,

这个里面涉及到的图像识别,也就是PR,你做好一个良品Die的PR,遇到到NG的会系统自动跳过。

你这个要是量小的话,真不如用镊子算了,不必搞的这么复杂。

网友(点评):
大侠的方案是最详尽最专业的回复,谢谢大侠。 请问:蓝膜是否遇热自动收缩,对晶片特性有无影响?

网友(点评):
本人只是大概了解这个行业 半导体封装工艺相当成熟的东西 具体LZ百度下 可以找到相关资料

网友:
剥离的动作用顶针+吸嘴吧

网友(点评):
没错,目前打算用这种方式。

网友:
本人只是大概了解这个行业 半导体封装工艺相当成熟的东西 具体LZ百度下 可以找到相关资料

网友:
有创意,有挑战

楼主:
正在方案优化中,等搞定告诉大家结果。

网友:
选用蜘蛛机械手+视觉,保证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2015-01-10):
呵呵,与我的马达减震片粘取案子有点类似。

网友(点评):
我的案子无进展,您的有什么亮点货经典的部分可否看看。

网友(2019-03-24):
增加视觉识别,应该也不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