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如何应用坐标标注

楼主(2014-12-12):
请问各位大侠,cad如何应用坐标标注。dor命令用了但标出来的是原点坐标的!请问相对坐标的坐标标示如何标啊?

网友A:
有时搞不懂什么什么坐标,坐标标注台湾小日本貌似喜欢这样用。坐标标注首先是原点,快捷键ucs定义你的原点位置,再用cad里面标注:坐标,标原点处就是0了。

网友(点评):
我也超喜欢樱木花道的!呵呵。。。谢谢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搞不懂什么什么坐标,坐标标注台湾小日本貌似喜欢这样用。坐标标注首先是原点,快捷键ucs定义你的原点位 ...

非常非常喜欢《灌篮高手》

网友:
先要标注出坐标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