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分单头螺纹与多头螺纹

楼主(2014-12-12):
请问如何区分单头螺纹和多头螺纹,两者的性能区别大致都了解了,但是建模后看不出差异,请高人附图说明,谢谢。

网友:
看横截面的头数

网友:
圆锉基本都是多头螺纹的,看看去吧。

网友:
主要看端面有几个切入口,有几个头就一目了然。还可以将粉笔磨成尖角,沿螺纹一个齿槽转,多头螺纹有隔槽无粉现象。顺着一根螺旋线量一下导程,然后和相邻的间距比一下也大概知道是几头了。

网友:
从工件的端面看有几个切入口来评定。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答,那么问题来了,多头螺纹可否通过软件轴向阵列获得,我使用proe尝试了一下,但是没看出效果,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