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床孔距能达到正负30丝吗

楼主(2014-12-12):
求教

网友:
配合工装夹具一起使用,绝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
为什么不能,划线打孔也能达到。如果配上钻模,更不是问题。

网友:
水平好的钳工师傅很轻松啊

网友:
30丝还是很好保证的,中心转定位下10丝都不是问题,如果孔深的话可以先用小钻导向一下,一次吃刀量不要多

网友:
钻床不是问题,关键在钳工那里,这个精度不是问题,不过孔距不能太大

网友:
看看六点定位原理吧。有可能帮到你。

网友:
没难度,线划的好,冲点打的好。

网友:
钻孔位置精度三要点,1,划线正确,2.中心钻定位(0.1MM内的要求)3.钻头刃口对称。

网友(2015-02-01):
我们做的钻床全部保证10丝以内

网友:
主要是师傅的水平。

网友:
这个不是问题

网友:
肯定没问题,工装做准确,下好套,定位找准了,只要钻床间隙小,肯定没问题

网友A:
这么大的公差,我想只要会钻床的都会达到吧.

网友:
请问你们哪位实际动手做过?谈谈实际操作的经验好吗?

网友B:
划线钻孔,手艺不行的话很难,如果是做好工装,拿钻模定位0.3mm的公差是很容易就能保证的

网友:
钻床主轴跳动一般在3丝内,我们的钻床主轴一般是1-2丝,机器方面不会造成很大的偏差。钻床钻孔出偏差的因素一般是,钻头磨的两边不平的话,孔径会变大,或者开始钻的时候就向一边偏。建议小批量的话,画线这道工序一定要精心,画好后先用中心钻点出来,再检验下,合格的话钻成,开始点孔的时候就会有误差,毕竟是靠目测。有条件的话,用数控铣点中心孔精度比较有保证,或者做钻模都不错。

网友(点评):
从机床、夹具,刀具三个方面入手,一般划线的线粗,样冲点眼误差,钻头刃磨时主切削刃是否对称,横刃是否过大,钻床主轴是否偏摆等都误差可轻易的超出孔距的公差要求,这也就是钳工怕打眼说法的来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划线钻孔,手艺不行的话很难,如果是做好工装,拿钻模定位0.3mm的公差是很容易就能保证的

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2015-03-06):
摇臂钻?还是什么?做钻模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公差,我想只要会钻床的都会达到吧.

我们厂要是钻出正负30丝的大公差都要挨骂了,孔距在正负20丝是常见的

网友:
没钻模看操作人员的水平了

网友:
一般都得用夹具获得

网友:
可以,建议才是采取钻模模式

网友:
人员素质够的话玩儿一样的,见过好手划线钻孔,六丝

网友:
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