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擦力分析之一

楼主(2014-12-12):
书中历来风景如画!来一个!可是在书峰上。爬了一个晚上都没找到路上山顶。日出风景擦肩而过!
今天来拉个队一起登山!(空有高数的功底也没用,因为用不上!!)请大家把登山的经历写写!谢谢!
答案题目都在了!对照着算算。(外国出的教材书大多这样!给答案不给过程!)

网友:
把答案贴出来玩儿没意思。

网友(点评):
下次不贴就是了!

网友(点评):
不过看了答案,我暂时还没做出来!贴出来其实对解题也没帮助多少呀!

网友:
假设右边的轮转动,则c处的摩擦力Fc:  Fc=Uc*(mg-Ud*Fc)
代入得Fc=0.5*(50*9.8-0.6*Fc)就可以求解了

网友(点评):
我还是觉得还是贴出答案好 可以自检一下

网友(点评):
楼主可以接着俺分析的圆柱体E,把左边的分析一下!

网友(点评):
答案还是最后贴,昨晚我是受力分析图画错了!

网友:
哈哈我先来算下。分别画出两件物体的受力分析图(此处略去),直接计算过程。
1、以圆柱体E为研究对象。
(1)Nd=0.5Nc
(2)Nc+0.6Nd=50X9.81
得出Nc=377.30769N,Nd=188.65386
所需扭矩为;
M=NdX0.3+(NdX0.6)X0.3=90.552N.m
在以左边的圆柱体为研究对象。分析过程与右边的圆柱体一样就不在列方程了。

网友(点评):
我以为是这样:M=Nc*0.5*0.3+Nd*0.6*0.3=90.552

网友(点评):
我是以相对C参考点计算的。

网友(点评):
好像您的M值按Nd计算出来不对,不是90.552

网友:
书名是啥?

网友:
两轮的打滑趋势预判。
力矩M的存在,会使滚筒之间产生压力,而且会使滚筒E与地面之间的
压力减小(有浮起的趋势),与之相反的是,滚筒F因故与地面的压力增加
从而更难(被D点的摩擦力)驱动。外力矩M逐渐增大,滚筒E最终先开始打滑。

先分析E滚轮,打滑时:
重力G=50*9.81=490.5
滚筒E水平方向上NDE的大小与fCE平衡,即:NDE=fCE= NCE *uC=0.5 NCE
滚筒E垂直方向上NCEfDE相以及G平衡,即:G= fDE+ NCE= NDE *uD+ NCE=0.6*0.5 NCE+ NCE=1.3 NCE
       NCE= G/1.3=377.31   于是NDE=0.5 NCE=188.65
力矩M此时与fCE以及fDE产生的摩擦力矩平衡,即:
       M=(0.5 NCE +0.3 NCE)*0.3=                              =90.6牛米
和答案相同,本来可以交差了,然答案里把所有点的受力都给出了,于是企图乘胜追击。。。

滚筒E赋予F滚筒向下的摩擦fDF = fDE= 0.6NDF=0.6NDE=0.3G/1.3=113.192
滚筒F水平方向上NAFfBFNDF平衡,即:NAF+ fBF=NDF=NDE =188.65------
滚筒F垂直方向上fAFNBFfDFG平衡,即:G+fAF+fDF=NBF  ----------------
滚筒F上的力矩平衡:
    对滚筒F圆心,则fAF+ fBF =fDF -----------------------------------------------
    对滚筒F的B点,则NAF+ fDF = NDF + fAF-------------------------------------
呃。。。④刚好等效于①+③,于是乎,四个未知数,三个方程。。。Orz

得再找个借口。假设(仅仅是假设)滚筒FAB点的静摩擦力的分配与压力
大小成比例分配。NBF/NAF= fBF/fAF-----------------------------------------------
解得:
NAF =89.82477
fAF=14.36331
NBF =618.0555
fBF =98.82888

此时fAF /NAF=fBF/ NBF=0.1599  小于墙壁地面摩擦系数0.5 因此滚筒F的确没有动。。。

和答案不一样 !!!!!!

#^&$(!~##^&$(!~^&$(!~  没事干嘛放俩滚筒~~~

网友(点评):
其实后面的我也没算!至于为什么放两滚筒,个人认为是用于提高学生的观察与分析能力吧!还有耐性,看看谁会把后面的滚筒也算了!那才叫认真!还是该给你一个赞!!!

网友(点评):
用整体法应该还可以列出一个方程吧! 对于整体: x方向合力为零 Fna+fbf-fce=0 y方向合力为零 Fnb+Fnc-faf-2mg=0

网友(点评):
整体法在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两个式子恰好就是 ①和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