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径向机械顶出排线绕线问题,有了进一步的方案,附件里面有个CAD画平面齿轮...

楼主(2014-12-12):
各位大侠好,想设计个卷线排线功能一体的卷线槽,用到一个小产品上,钢丝线的直径是1.2MM,线槽的宽度是6MM,预计每层5圈钢丝线,然后再2.3...大约应该缠到30多层左右,记不清了,反正是6M的钢丝线。因为民用产品的成本及大小的关系,不想在增加额外的动力了,所以想设计套机械机构的顶出装置。
设计的思路是:卷线器在自传5圈到达被顶出机构顶到最高点6MM,然后再旋转5圈时达到最低点,以此类推,
顶出机构我想用两个凸台完成,每个凸台的最高点到最低点的高度差为3MM,这样在最高点的时候完成了13MM+3MM的顶出,在最低点的时候完成了0mm+0mm的顶出。
两个凸台预计实现同向转动,即一个凸台去追赶另外一个凸台,因为需要5圈自转完成一次顶出,所以需要卷线器上凸台自转5圈的时候才会与下面顶出机构的凸台最高面接触一次,
所以速度比是5:4,卷线器上的凸台自转5圈的同时下面的凸台转4圈完成一次追逐实现一次顶出
多谢linblackforest的提醒,使我知道了应该同向转动,我现在已经增加了一个行星轮,在一个固定的行星架上运行,这样就可以实现太阳轮与外面的行星齿圈(这个名称对不?)同向转动了
多谢无品老罗的提醒,我知道了应该是快的卷线器转动5圈的时候才能追上一次慢的行星齿圈一次,实现一个6MM的顶出,所以速度比应该是5:4
这是整个系统的顶视图,电机轴----蜗轮蜗杆的另一侧有同样的设备,实现两侧的一同卷动(绕线排线)

这个是轴视图(齿轮的结构不对,应该进行更改)
齿轮的结构不对,应该进行更改
如果太阳轮我使用模数140齿,行星圈我使用模数150齿内齿圈,,中间位置不可以放下两支行星轮的位置了,如下图

于是我尝试更改齿轮的组合,得到了这样的结果:

想问下:1:这个组合能达到我上面的要求吗?
       2:这个组合有什么弊端吗?
        3:有没有更好,更简单,更易生产制作的结果(我这里的模具制作水平一般还要偏下呀)?
多谢大家了
另外给比我更新的新人来个CAD画平面齿轮的小程序
    在cad中选择工具加载应用程序,选择齿轮工具箱.vlx,就行了,执行命令是gear:

网友(点评):
是呀,就是,感谢老鹰回复

网友:
是4.5吧

网友(点评):
为什么是4.5了

网友:
土豆网,唐康林做的学习视频还不错。

网友(点评):
多谢指点,我去看看!

网友:
卷线器上的红色齿轮,貌似顺时针转吧?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马虎了,打错了,应该是顺时针

网友A:
LZ,我怎么看着是3mm顶高呢?高度是3-6mm的变化,不是0-6mm吧

网友(点评):
这几天我准备试试,有什么问题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钢丝线的直径是1.2MM,线槽的宽度是6MM,预计每层5圈钢丝线,然后再2层.第3层...大约应该缠到30多层左右,记不清了,反正是6M的钢丝线

好像是看明白了
就是要把直径1.2MM、6M长的钢丝线均匀地绕到6MM宽的槽内吧

网友(点评):
是呀,是呀,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
菜鸟路过,学习 了

网友(点评):
我也是菜鸟呀,感谢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我怎么看着是3mm顶高呢?高度是3-6mm的变化,不是0-6mm吧

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