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豫公差的选择,不知该如何是好

楼主(2014-12-12):
微型轴承MR126 ZZ 轴承6*12*4mm(进口质量L1260ZZ )与不锈钢的孔过盈配合。我选择孔的上下偏差分别为-0.02,-0.03。会不会太紧,以至轴承无法转圈啊     /       轴承的内外径公差都是0,-0.008

网友A:
没必要过盈的...你选个过渡配合就行的...

网友B:
1. 为什么选择过盈配合?
2. 担心“轴承无法转圈”,校核一下工作游隙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过盈的...你选个过渡配合就行的...

要将齿轮固定在轴承上,才可以达到工作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为什么选择过盈配合?
2. 担心“轴承无法转圈”,校核一下工作游隙即可。

校核一下工作游隙?意思是孔小了,再第二次加工,将孔加大,直至达到要求,是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校核一下工作游隙?意思是孔小了,再第二次加工,将孔加大,直至达到要求,是吗?

专业术语有些听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将齿轮固定在轴承上,才可以达到工作目的

有相关的装配图吗?看看...

网友C:
12的轴和孔过盈量0.01到0.02有点大吧?而且你的轴承才4mm厚,这么压下去配合精度没保证吧?

网友:
不知道你的工况是什么
看起来过盈量有点大

网友:
太紧了 没必要
一般过渡

网友:
可以算出来的 小轴承 径向游隙小

网友D:
不用心读书的典型例子之一。

查资料查手册查样本就可以处理的事,何需在此犹豫。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的轴和孔过盈量0.01到0.02有点大吧?而且你的轴承才4mm厚,这么压下去配合精度没保证吧?

这是一位设计师给我的建议。综合一下轴承的内外径公差都是0,-0.008,这样的话,就有可能是间隙配合,这种配合是无法达到工作要求的。
我稍微改一下孔的公差,您看合适吗:-0.01,-0.02。
配合精度没要求,只要轴承能转,不至于其卡死就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位设计师给我的建议。综合一下轴承的内外径公差都是0,-0.008,这样的话,就有可能是间隙配合,这种 ...

方框里的是设计师给的建议

网友E:
是不是想把轴承固定在不锈钢孔中,也就是轴承与座孔的关系是吧?按照国标来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想把轴承固定在不锈钢孔中,也就是轴承与座孔的关系是吧?按照国标来好了。

是这样的,就是过盈量不好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心读书的典型例子之一。

查资料查手册查样本就可以处理的事,何需在此犹豫。

我不是机械专业的,我是学生物制药的,仅仅自学过公差。没经验,没例子。一只菜鸟

网友(点评):
俺也不是机械专业的,连专业都抅不上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就是过盈量不好确定

-0.01~-0.02差不多了,那张图片上可以参考的,像你这个多个一丝也没关系呀,不锈钢韧性很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位设计师给我的建议。综合一下轴承的内外径公差都是0,-0.008,这样的话,就有可能是间隙配合,这种 ...

个人觉得直接压入靠过盈量固定不太好,我也是新手,说的不一定好。

这是我之前做的一个轮子,内径16通过轴8,轴承靠卡簧定位,轴上有轴套再定位。图中的轴承只是示意。
这样有一个问题是卡簧的内边会和轴套有干涉。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0.01~-0.02差不多了,那张图片上可以参考的,像你这个多个一丝也没关系呀,不锈钢韧性很不错的;

谢谢,心里总算又普了

网友F:
貌似过盈量大了。

这个有国标可以参考的。

你的轴承是进口的,也可以参考那个生产国的标准。

楼主:
对于直径12的孔轴配合,最大过瘾0.02,最小过盈0.002。好头疼,采用过盈配合,目的是想让轴承固定在孔中。过盈小了,轴承容易轴向移动;过盈大了,担心轴承转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貌似过盈量大了。

这个有国标可以参考的。

能否给一个合适的过盈量建议呢

网友:
如果是 进口的话去该公司的主页查一下他的轴承手册,基本上会有推荐的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为什么选择过盈配合?
2. 担心“轴承无法转圈”,校核一下工作游隙即可。

这种轴承的径向游隙是8~12um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轴承的径向游隙是8~12um

轴承转不动的可能性比较大。
1. 批量生产还是单件生产?
2. 轴的配合?
3. 运转过程中内外圈温差如何?

网友:
不需要太紧,有可能转不动

网友G:
可以的,微型轴承,薄壁件,安装后能涨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承转不动的可能性比较大。
1. 批量生产还是单件生产?
2. 轴的配合?

1,制作的是零件样品
2,轴的配合是间隙配合
3,速度很慢

网友(点评):
轴是固定不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的,微型轴承,薄壁件,安装后能涨开。

谢谢指导!

网友B:
引用 楼主:
1,制作的是零件样品
2,轴的配合是间隙配合
3,速度很慢

我推荐M6的配合。
样品的话,可以试试你的配合-0.01~-0.02。
装好之后,用手盘车,一定要能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推荐M6的配合。
样品的话,可以试试你的配合-0.01~-0.02。
装好之后,用手盘车,一定要能转。

明白了,谢谢指导,很感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