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转公转问题,请教

楼主(2014-12-12):
齿轮1  z1=20   齿轮2  z2=80
nH=5rpm
那当n1=5转时  那齿轮2怎么动?
怎么求?

网友:
这个应该和型星轮算法类似了

网友:
可以把这折叠成平面传动示意图试试!

网友:
我可以认为  齿轮2 不动吗 ?

网友(点评):
齿轮2固定的话,就是不动

网友:
速比:80/20=4。中心轴H转一分钟,5圈。小齿轮相对大齿轮转5x4=20圈,但是实际小齿轮只转了5圈,因此大齿轮转了4圈。
旋转方向,从中心点看出来,逆时针,顺时针,顺时针,大齿轮顺时针转4RPM。

网友A:
惭愧!
LZ的图,看不懂。
各位的回帖,居然也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惭愧!
LZ的图,看不懂。
各位的回帖,居然也看不懂。

是啊 真的看不懂,看到那个小的伞齿轮轴  我就头蒙了   只好说   上面的是不转动的

网友(2015-02-18):
我也没真正弄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