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箱齿轮水平放置会带来哪些问题?

楼主(2014-12-12):
考虑飞溅润滑,现在的减速箱圆柱齿轮的安装基本竖置的(轴平行于水平面),我想在横置时传递动力和运动如何设计可以保障减速箱的可靠性和寿命。
换句话说,减速箱在设计时如何考虑横置、竖置的问题(图片为分动箱横置示意图,1分2)。
谢谢~~~

网友A:
主要是润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润滑

这种横置,如何考虑把润滑油给甩上去?

网友:
润滑是个大问题

网友B:
润滑不好,可能会带来散热问题!

网友:
除了润滑,箱体结合面设计也需要考虑,特别是其带来的密封问题。

网友:
这个是成熟的产品了 ,你把图画的详细些 ,有各种方案可以解决

网友C:
加一个润滑系统!就是一个齿轮泵把油打到齿面上!

网友:
加个润滑的

网友:
可以用输入轴做动力带动齿轮油泵,用管子通到箱体里润滑

网友(点评):
担心齿轮箱中的油液受到污染对齿轮泵的寿命有影响,降低整个减速箱的寿命。

网友(点评):
你如果担心齿轮箱中磨损的铁削进入油泵,你可以购买有过滤的油泵,

网友:
齿轮减速箱式齿轮减速马达的重要元件!

网友:
密封问题怎么破?

网友:
说实在的,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多了去了。里边装了个油泵。经常坏。而且是大减速机。

网友:
横置,竖置是根据你用途设计的。对于减速箱没有太大影响,润滑油压力够就可以了。

网友:
加个油泵润滑就解决了

网友:
主要怎么解决长久磨擦,学习了。

网友D:
另配轮滑系统,轴承需要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配轮滑系统,轴承需要改变

兄弟,轴承的改变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润滑不好,可能会带来散热问题!

是的,现在的是购买的国外NB公司的。
把竖置的作为横置来用,载荷还不到25%,做个试验没几天就把齿轮打坏了。

网友(点评):
上个照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一个润滑系统!就是一个齿轮泵把油打到齿面上!

齿轮泵让减速箱内的油液循环起来?
杂质过滤是不是又成问题,容易导致齿轮泵损坏?

网友(点评):
可以加过滤器。

网友(点评):
随便加一个过滤器就好了呀!你应该没接触过实物吧,现在很多减速箱都是用这种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