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孔怎么称呼?

楼主(2014-12-12):
这样的孔怎么称呼?
设计的直径大小有没有标准?

网友:
清根孔

网友(点评):
楼下解答了,这是我自己起的名

网友:
This is 让位孔

网友:
我们也叫让位孔
不知道有没有标准

网友:
还是应该称为空刀孔。

网友:
一般这样的孔尽量小,在定位边够大的情况下,按比例可以放大。
目测你的设计还有点小问题——角边清不净。

网友:
      这还是孔吗?避空位还差不多

网友:
清角,避空

网友:
统称工艺孔

网友:
都只是回答了第一个问题
1.我也不知道这孔学术名叫什么,只知道他的作用是清根,避空,也算是工艺孔。
2.至于他的大小对于你一个半设计的而言就说不太准了,理论上是越小越好。小了的同时要求铣刀直径也小,不然清根不完整,而且效率还低。所以具体的大小可以按加工的给,加工的又到工艺去了……

网友:
一边相切就可以了。

网友:
清角用,也不知道叫什么孔。我们一般用直径4,工件小的时候用到直径3或者2都有。我这里也有个疑问,这个孔的中心在两条边的交点还是在交点往里面一点(为了画图方便,我们都把孔中心放在交点上,机加那边也没有反映有什么问题),但是有一次我在其他加工厂看到一位师傅在遍CNC程序,看到他在交点内一点画圆,当时没有问他原因,可惜了

网友(点评):
孔的中心如果在两条边的交点,所用铣刀直径不得大于孔的直径。把孔中心往里移,则可用等于或大于孔直径的铣刀。让孔的中心在角的平分线,而孔边缘与方框顶重合,就可用孔直径1.4倍的铣刀了。初中平面几何题。

网友(点评):
彭老教诲的是,这个问题没多想,其实是初中简单集合题

网友:
CAXA电子图版构件库里这叫“止锁孔”,有单边止锁孔、双面止锁孔。

网友:
叫工艺孔比较普遍

网友:
图纸开看不太明白 零件上一个空  位置特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