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用CAD,偶尔也用UG,现在必须用SW

楼主(2014-12-13):
   以前设计设备零件时用的软件主要是CAD,偶尔也用下UG,很多方面的原因,公司要求后续的所有设计全要用SW代替,这个让我比较困惑,之前也没有用过SW,看了两天SW的入门,有一些设计问题一直也得不到解决。今天在这里向各位大侠请教了。

W零件图的设计按照教程在加上经验觉得应该不是很大问题,现在主要是设计一款非标设备时,主要怎么设计以及绘图(比方说先画好所有的零件图,在组装?我觉得非标设备所有的零件都是根据一些条件限制设计的,这样岂不是很无从下手)
在此谢过大神了

网友:
用那个软件有区别吗?
    如果你是总工   就突击一下自上而下的设计教程,如果只是绘图员  那就按你说的方式也未必不可,
    难道你在AutoCAD里面都是先有总装图而后拆零件,在UG也是这样?

最后,不但非标设备的零件是根据一些条件限制设计的,所有的机器都要根据很多条件限制设计的。

还有我现在是从SW出工程图,现在单位要求AutoCAD,能讲下你的经验吗?   根据限制设计零件

网友(点评):
单一出工程图的话,CAD直接标数就可以了,工件主要注意表明基准位置,公差,以及加工工艺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还在CAD标数?直接用sw出工程图吧,需要CAD格式的话就直接转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SW的工程图非常好用,转化成dwg只要注意一下方法,转化的也不错。

网友:
其实还是一样的啊,都是自上而下做设计

网友A:
sw的自顶向下设计功能还不是很完善,楼主如果是全新的设计建议还是在cad里画个草图,重要的尺寸都定好了,然后在sw里画零件组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w的自顶向下设计功能还不是很完善,楼主如果是全新的设计建议还是在cad里画个草图,重要的尺寸都定好了,然 ...

你确定 “sw的自顶向下设计功能还不是很完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 “sw的自顶向下设计功能还不是很完善”?

微软公司的操作系统还不是很完善,因为好多老大娘老大爷用起来不是太方便

网友:
不一定非要自下而上或者自上而下,设计中经常两者都用,混合建模,这样效率更高

网友:
我也用不习惯布局草图。论坛里也一直没有个系统讲解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 “sw的自顶向下设计功能还不是很完善”?

大侠好像对sw的自顶向下功能运用的很熟练了,何不指条明道,让楼主看书也知道个重点,学习也有个目标,让我等菜鸟也长长知识。

网友:
支持cad草图,sw建模,,,,,

网友:
设计关键是自己在脑袋中有初步框架,然后绘图只不过是你的表达方式,绘图同时多接触实物结构,慢慢形成框架的时间就会越快,并且也越详细了。

网友:
不管SW完不完善,我同意4楼的观点!我现在就是这样做的,混合使用,各发挥其特长

网友:
如果楼主纯粹的机械设计,SW还真是不二的选择,入门简单,布局草图不需要复杂的设置,top-down或者down-top都可,另外SW的钣金 焊接 装配标 准件库等比较人性化,好用实用

网友(2016-03-26):
引用 网友A:
大侠好像对sw的自顶向下功能运用的很熟练了,何不指条明道,让楼主看书也知道个重点,学习也有个目标,让 ...

同求

网友:
可以自顶向下的设计,我们经常就是那样用的

网友(2020-01-15):
我们这些绘图工的瓶颈就是只会先画零件在组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