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丝杆尾端的间隔环会松,什么原因?

楼主(2014-12-13):
我们公司加工中心尾端采用的这种组合,两端预拉,可是机台运行一会,本来螺母压紧的间隔环会松动,什么原因???

两个角接触轴承,

网友A:
可能是锁紧圆螺母的预紧力矩不够,把你们的加工中心型号说一下,还有滚珠丝杠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锁紧圆螺母的预紧力矩不够,把你们的加工中心型号说一下,还有滚珠丝杠规格。

V850,丝杆R36-16T5-FSDC-994-1241-0.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