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螺母都用在哪些机器上?

楼主(2014-12-13):
求助,谁知道液压螺母都用在哪些机器上,可以详细的说说,或者有图片什么的,谢谢。

网友:
液压螺母

从容应用高压推动力
SKF液压螺母  SKF液压螺母 在锥形轴或锥套上安装轴承是一项艰巨而耗时的工作。 使用SKF液压螺母,可方便、快捷地获得安装轴承所需的高压推动力。 拆卸安装在紧定套或退卸套上的轴承往往也是一件困难和耗时的工作。 使用SKF液压螺母可以减少这些问题的出现。 在力的作用下,油被泵入螺母,活塞被推出,而这足以松开轴套。 所有SKF HMV .. E螺母都提供匹配SKF液压泵的快速耦合接头

网友(2015-04-28):
液压螺母大多使用在纵剪分条机及采煤机上面  还有就是轴承锁紧

网友:
3K Nut 液压螺母(内径为螺纹形式)
尺寸:内径:M170X3mm,外径:285mm,厚度62mm
主要用途: a)金属纵剪机用刀片轴向锁紧; b) 成形加工用紧固夹具; c) 其他轴用工器具紧固夹具
工作原理: 3K Nut液压锁紧螺母是JDC株式会社生产的高科技专利产品,在全世界各个国家(包括中国)都申请了专利。其工作原理是用简单的“T型手柄”旋转“加压螺杆”来压入“加压活塞”。这时,密封液压增高而挤压出“环形活塞”并以此来紧固旋转工具(垫圈
、刀具等)。同时,可以确认“推力指示器”的刻度是否为所定推力值。
3K Nut液压锁紧螺母的优势:
1. 分条的板材毛刺很小。
2. 液压螺母的本体为铝制,重量小,安装拆卸方便。
3. 轴向锁紧力大,在纵剪机上牢固地锁紧刀片。
4. 降低刀片的磨损量,延长刀片的寿命。
5. 缩短对刀时间,提高设备的使用效率。
6. 不需要使用以往液压螺母价高、易坏的扭矩扳手。
7. 不需要加油,轴向力的稳定,密封性好,不漏油。
8. 使用寿命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