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向阀职能符号中的箭头

楼主(2014-12-13):
平行和交叉箭头有实际区别吗?还是为了好看而这样的?例如三位四通可以全用平行箭头画吗或者斜箭头、或者交叉箭头

网友A:
箭头方向是指液体在阀体内部的流动方向,这不能乱改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箭头方向是指液体在阀体内部的流动方向,这不能乱改的哦

箭头表示联通吧不代表实际方向吧?或者标准在哪里能找到!

网友:
虽然不是实际方向,但至少是一种机能表示方法,不是你随意画的,再说也是有标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