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了几份客户发来的图纸,有点困惑

楼主(2014-12-13):
大家好,日前接了几份客户发来的PDF图纸。当中有点困惑,一知半解,望社区大侠相助一看,解惑授业!
先来一张总图。

问题1,客户发给我们这一份3D PDF图纸,只有行位尺寸,那么我们出2D工艺图纸的时候,各几何可以直接测量,那么公差该怎么得出来。为此,我们也追问了客户,客户做了如下解释,请看图2.

客户以图2,3为例,一一作了解释,我动用词霸词姐词叔,翻译了下:
1,图中第一行行位尺寸的要求,就是代表孔径的公差。轮廓度标注 Φ0.0012跟标±0.006是一样的(公差是从孔名义尺寸上的来的,就跟通过3D模型一样)
2,第二行第三行混合构成的位置度,描述了这些孔位的位移量。第二行的位置度代表,6个孔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参考A,B,C基准在任何方向移动±0.001;第三行描述的是孔与孔之间的位移量,±0.0005.
3,第四行描述的是孔相对于A基准的垂直度,公差±0.0005.
4,图3,表示没有特别标注的尺寸的公差,在这种0.016轮廓度的情况下,都是±0.008的公差。

问题2 关于图纸上的轮廓度,如图4 这种标法,之前从来没有见过。然后也追问了客户,客户做了解释。

我的理解是,这个轮廓度指的是这个槽的两边,每个边轮廓度0.003,这种轮廓度的描述是在最大材料限制下而言的。最大材料限制涉及到这个槽壁的大小,这个最大的值告诉了向最大材料限制下轮廓所能调整的最大值。在这个案列下,最大为0,轮廓都在外面,不在里面,因此,这个槽只能大不能比名义值小。

图6,7客户又举一例,中间大体一样,大体就是这边轮廓指的是槽的底部,最大材料限制涉及到这个槽底部的深浅,在这个案列下,这个槽的底部,只能浅不能比名义值深。

综上,这两个问题我是搞的迷迷糊糊,只想弄清楚几个问题。
1,对于问题1,孔的轮廓度名义值的一半,为啥能等于这个孔孔径的公差。还有垂直度。这些对称的行位尺寸,公差是不是都可以用他们名义值的一半来定?
2,对于问题2,这种相对于名义尺寸不对称的轮廓度标示,怎样才能好理解一点?

可能我描述的不是很清楚,望诸位海涵!谢谢!

网友A:
别理他,书呆子概念应该很清楚,画图这书呆子脑子象浆糊,你email给他,not li you !
你再标注,"li "refer to 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y

外国领导在拿你开心,这我们碰到过的,不过没这么离谱

网友:
稀里糊涂的看不懂

网友B:
看下计量单位

网友:
太离谱了...

网友C:
3DPDF标注,好高大上的玩法,逼格升62%。

网友(点评):
为什么还要搞个SR?NR就不行了吗?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3DPDF标注,好高大上的玩法,逼格升62%。

客户是玩,我是被玩。。。大侠你好,你这个是典型的轮廓度解释,我那个是非对称性的,只能偏于理想轮廓一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计量单位

单位英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理他,书呆子概念应该很清楚,画图这书呆子脑子象浆糊,你email给他,not li you !
你再标注,"li "refe ...

项目交期比较急,拿我们开心,不大可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项目交期比较急,拿我们开心,不大可能。

那转交你图纸的外国人是善意的,提供个追求高级(三维模型直接标尺寸国外只不过有尝试,算高级的,总体可行性前景是很不乐观的),基础知识离谱的个例,希望把你们压到实际中,

一方面也告诉你中国能见到的人,他们基本都有

那个位置度0.006(除非英寸)一般高档加工中心都做不出来,不应该标轮廓度,应该标圆度或圆柱度,各个位置度之间矛盾重复,

如果轮廓度是0.006英寸,就是0.15,乱钻也精度高于0.15,就是所有孔的轮廓度都不必标,

网友(点评):
他那些符号用法我也是看得稀里糊涂的

网友:
面轮廓度公差值前面加注直径符号,看的也醉了

网友D:
像是精冲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转交你图纸的外国人是善意的,提供个追求高级(三维模型直接标尺寸国外只不过有尝试,算高级的,总体可行 ...

他标注孔轮廓度,按照他的意思就是给出了孔径的公差。至于后面的那些轮廓度带MAX的,我们后来就直接忽视转图的。
照这样说来,这种标法在国外是非主流啊。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像是精冲件

前辈,我们是铣出来的。

网友E:
这个图纸要求的很清楚,我这个识图水平在我认识的搞技术的人当中算比较差,但是一眼就理解了图纸要求。兄弟,你是搞技术的不。如果是,虽然话不好听,劝你还是换个岗位。重要的不是孔的尺寸公差,而是如何检测这个孔是否合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项目交期比较急,拿我们开心,不大可能。

是不是习惯不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图纸要求的很清楚,我这个识图水平在我认识的搞技术的人当中算比较差,但是一眼就理解了图纸要求。兄弟 ...

我虽不是纯搞技术,也不是转图做工艺的,但是我想学习。总图中所有行位公差我们都认识,只要三坐标完全都可以检测。只是我们需要过程控制,不可能100%三坐标测量,需要转成2D图纸,用一些量具来控制尺寸。所以我才想问这些。

网友(点评):
查下形位公差你就知道了,那有画图纸这样的,拿到车间真要搞死一堆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虽不是纯搞技术,也不是转图做工艺的,但是我想学习。总图中所有行位公差我们都认识,只要三坐标完全都 ...

这个量具有点意思,你们自己能作吗?你要是能把这个量具吃透,那真是会提高不少。你们公司挺有意思,经常会发一些有点讨论价值的零件图纸出来。有兴趣的话大家认识互相探讨一下。你作什么岗位,为啥要学习这个。话说你问的问题已经完全进入技术工作范畴。其它岗位没必要这么深。我看你经常发一些很有价值的问题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量具有点意思,你们自己能作吗?你要是能把这个量具吃透,那真是会提高不少。你们公司挺有意思,经常 ...

前辈,如果你有啥指点,就一语道破吧,别绕晕小弟了。

网友E:
不一定对,你可以参考,我感觉其实只要测出孔径的最小值和最大值既可。老外回复只是建议你怎么坐,并且偏保守,按照他的建议并不能从理论上完全保证无废品产生。其实人家图纸要求很明白,你无法分解图纸要求,只能在工艺图里边提高要求。一旦分解就偏离图纸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一定对,你可以参考,我感觉其实只要测出孔径的最小值和最大值既可。老外回复只是建议你怎么坐,并且偏保 ...

恩,反正目前图纸和工艺已经按照老外的解释,转化出来了。下一步就做样了,到时在看有没有问题。
谢谢!

网友:
应该是标准差异,还是要找这方面的内行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我们是铣出来的。

见的多了,成本低是我们的国翠,小批量去铣 也对,线切割也行。反正能够自己利润就好

网友:
位置度0.006不用做了,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