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薄圆板要怎么加工?

楼主(2014-12-13):
这个薄圆板要怎么加工呢,包括下料下多少厚钢板!请教写工艺的师傅,能回答的具体点,谢谢各位,可以的话写个工艺表格我,我参考下!公司此类的零件比较多!都要我写工艺!

楼主:
数量为二件 补充下

网友A:
出图缺陷:少加工能力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图缺陷:少加工能力符号。

可能,截图没截全!

楼主:
恩 没截全 全部3.2

网友:
我理解你是小数量多品种,内圆只有0.03,看来只有线切割割了(好的车工师傅能车出,但平面度还是有点担心,你想他行没用的),外圆图方便,也用线切割割算了,平面度我理解他希望安装后贴合好点,你胆子大可以忽略它,要认真还真有点搞

小锥孔,锪钻,大锥孔将三爪卡盘卡爪反装(板薄,后面好支撑防变形),车出,

如果这类产品累计数量很多,外圆,可设计个类似个类似圆规的划刀,在钻或铣床上划出来,这是有人用的,还有,外圆你没啥精度,送出去水切割,离子切割,很快,价钱不太贵

如果你各品种外径变化不大,也可考虑用棒料车出,速度快,简单

网友(点评):
0.03的直径工差在机械加工中算是比较大的公差了。这都做不到,估计也搞不了车床了。

网友B:
就两件东西,直接上车床车就是了。正常情况完全可以达到图纸要求。
有适合的管料就用管料,没有就实心料。只要把内外圆车加工好,端面有要求的一面先加工,然后切断。然后就钻孔。完事

网友(点评):
车床中拖板一格相当于0.1,加上自身误差,普通工人车出0.03是有点累的,好工人0.01也有希望

网友(点评):
车床中拖板小型号的一格是0.02,换成直径也就0.04.大点的一格是0.05,换成直径才0.1. 这个怎么会做不到0.03的尺寸?那你觉得通常0-0.018的轴承位尺寸怎么加工的?

网友(点评):
普车精加工都是打表进刀,这个很准的

网友(点评):
打表在批量时挺好。单件也挺好。只是大多数情况,一个熟练的工人,在机床本身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加工到0.03的公差内,还是比较容易的。这就是一个目视等分刻度的习惯而已。

网友(点评):
我见过厉害的,一米内的任意长度,目测误差在0.5以内。说白了就是个熟能生巧

网友(点评):
车床手轮不是阻涩窜动的,你这次小心扳一窜0.5个,下次小心扳一窜2个,sundy25说话口气像车工,但说着就漏了

网友(点评):
人家手感好是先决条件,还要技巧的

网友(点评):
做过两年车床,水平一般,做做0.03的公差还是小菜一碟的

网友(点评):
niufang2这位朋友,你这么说肯定没做过车床。我告诉你我总共做过12年的车床,大大小小用了各种型号。小到仪表车,大到6米长的80车。0.03没你想的那么困难,就是家常菜一样,天天吃。

网友(点评):
熟能生巧这个词,字面上是挺简单,有时候这个“巧”,真会让赞叹。这是题外话,意思就是0.03挺容易。没那么复杂。

网友:
      这也算薄?难度高吗?

网友(点评):
难度不大,问题它是多品种,经常做,推敲一个方面是经济性,公司的基本道德是赚钱

网友:
就这么个件干嘛用需要这么高的精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两件东西,直接上车床车就是了。正常情况完全可以达到图纸要求。
有适合的管料就用管料,没有就实心料。 ...

不是就两件,是多品种,如果外径不同,车扔掉的料头蛮浪费,如果厚度不同,用板材留下余料蛮浪费,楼主根据自己工况决定,内孔的确车是上策,速度快成本低

网友(点评):
车还有个好处就是平面度可以保证

网友(点评):
小车床咱不说,就说大车床进一格0.1,也是很容易做到0.03的,不然轴承位的公差要怎么加工?你要是做过车床就懂得了

网友(点评):
大部分车工都是农民工遇上个没诚意的师傅学半年,要么炒人,我也知道怎么做,但我不会做,啥用,现实很骨感

网友(点评):
这个我遇到的能算合格的操作工都可以做到的

网友(点评):
那我问问你,我外圆要做到0.01具体方法是什么,你不会说扳刻度小心熟练点吧,不好意思,我怀疑你不会开车床,

网友(点评):
能算合格是外交辞令,我说我遇到过能算合格的本科生毕业都可以做大学讲师的,

网友(点评):
换句话说,你肯定不是能算合格的大学生,我只不过不舍得炒掉你,难道错了

网友(点评):
机修,模具,工具车间例外,凡批量生产普通车床加工的零件,内外径标注不高于0.05,长度不高于0.1,

网友:
棒料,车,画线,钻。完活。有合适的管更好

网友:
好一点的车床干这个没问题,我感觉你这公差给的NB,我感觉就是个垫片,至于0.03吗?

网友:
没有合适的管料,下圆钢也很方便的,车床稍像样点的做做没有问题,软爪上修个小台阶就可做了,如果平面度要求确实比较严,可以考虑点完后再光一刀!

网友(点评):
平面度只有一面有要求,锁螺丝一那一面放切断那一面,全部加工完倒个角就行了。挺简单的东西

网友(点评):
不是哪一面平面度的问题,只是那锥孔加工时切削会比较大一些,加上钻孔工序大多夹具比较简陋,很可能压变形。当然,这些建议需要楼主根据实际情况来考虑

网友(点评):
只要底下垫一块东西钻就好了。最好是上分度头,回转盘之类这样的,中间公差那么小,如果锥沉孔钻偏,锁螺丝时会产生强制位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就两件,是多品种,如果外径不同,车扔掉的料头蛮浪费,如果厚度不同,用板材留下余料蛮浪费,楼主根 ...

唉,真没啥可说的了。我是说0.03很容易,没说0.01很容易。你知道这差0.02难度要大多少吗?但是也不是完全做不过,难度增加了,要通过其他方式修正罢了。
信就信,不信就算吧,懂的人自然懂。
我跟你争论这个干嘛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两件东西,直接上车床车就是了。正常情况完全可以达到图纸要求。
有适合的管料就用管料,没有就实心料。 ...

同意这种加工方式。车间里经常这样干的。这个零件难度真心不大。

网友(点评):
看着上面那位朋友的质疑,也真是有意思

网友:
车外圆,内孔,倒角,厚度放余量
钻8孔,8个孔倒角
磨两面

网友:
车完全部,然后线割隔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