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板件喷砂变形的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14-12-13):
公司接一批活,是6mm板(每种规格边长大致在400mm),单面焊螺栓 ,要求非螺栓侧需喷砂(上橡胶时增加附着力)。公司刚接触薄板结构件,经验不足,首先拿去抛丸机抛丸,结果变形太大,这个方法被否决。再选择焊接螺栓后去喷砂(手持式喷砂机) ,这种力度比较小,做完之后客户不满意,喷砂不够白,要求达到白银色(图上白银色是其他供应商提供)。我们再次返工 ,第二次喷砂,但是结果并没有达到白银色的效果,客户勉强同意这种表面处理,但是提出变形量超过1.5mm,需要整形处理。
   这一个月来被这批衬板折腾,求助社友1.图上这种白银色喷砂要如何达到这种效果而不变形?2.目前产生的变形要如何才能消除?(目前公司用压床矫正,每片需要十几分钟,这个进度不但客户不能接受,公司的成本也不能接受)。
   图片可以看到第二次压床矫正后,板面有压痕,这个也是目前担心客户能不能接受的问题。

网友A:
你现在这个结构,没法解决,动火,有应力,变形,这本身是不确定变形,没有一个工艺可以处理,

薄板,象你这个焊接模式,焊点应该先压碗,或双碗,压完调整了再焊,用碗的波形消减整体变形,

现在你这个,是没治的,

网友(点评):
用种焊不行吗?或改铆接

网友B:
角磨机配这种钢丝刷不知道行不行?我只用过这个除锈

网友:
胆子真大   没确认可行工艺就敢批量

网友C:
变形这么大,能是焊接造成的吗,你这焊接不就是4根螺栓木,有这么大的应力?

网友D:
焊接变形。应采用氩弧焊等变形较小的模式,做工装先固定四颗螺柱,分别点焊然后再满焊。可能的话另一侧开坡口也焊住。

网友:
6毫米的板,喷砂不至于变形这么严重。应该是焊接时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这个结构,没法解决,动火,有应力,变形,这本身是不确定变形,没有一个工艺可以处理,

薄板,象 ...

目前能够确定不是焊接变形的  ,由于是单面喷砂,变形是喷砂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形这么大,能是焊接造成的吗,你这焊接不就是4根螺栓木,有这么大的应力?

对的  是喷砂时候引起的 刚开始不敢喷的太多,交货时客户不满意,喷砂不够彻底,我们第二喷砂之后才生出变形的。

网友(点评):
确认暗喷砂问题就好办了啊。不喷的一面拿平板衬着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角磨机配这种钢丝刷不知道行不行?我只用过这个除锈

客户需要在上面涂覆橡胶+陶瓷片 ,所以要求喷砂达到粗糙度,钢丝轮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接变形。应采用氩弧焊等变形较小的模式,做工装先固定四颗螺柱,分别点焊然后再满焊。可能的话另一侧开坡 ...

对的 焊接时工艺保证的很好  ,产生变形主要来自于喷砂

网友:
选用刚买的钢板,应该没什么锈蚀的,表面比较光洁,稍微喷下应该可以

网友:
如果用锈蚀比较厉害的钢板,用喷砂变形比较难控制,用化学方法除锈没什么变形,但这个成本...

网友:
两面都喷砂

网友:
先喷砂 校平 再焊接

网友:
楼主是喷细沙,中砂啊,6mm的板喷细沙变形不会这么严重啊,就这么4颗螺栓焊接也不至于啊

网友:
钻孔攻丝,点焊即可,
喷砂除锈,提高粘接质量而已,与表面颜色无关

网友:
不了解喷砂工艺
做个平台(对应螺栓位置开四个孔),倒扣在上面喷不行么

网友:
喷砂之前做个正火处理,看看是否能够好点!个人愚见》。。。。

网友:
没搞过这个
提个建议不知可行否
喷砂时,做个厚板工装作支撑,是否能减小变形

网友:
四边夹持,固定于一平面上,喷完后切掉周边

网友:
建议LZ把贵司喷砂工艺发上来看看,为何变形如此大?

网友:
用1mm铝板喷砂也没变形这么大啊。如果真是喷砂变形建议
1.让喷砂人员调小喷嘴速度
2.两面都喷砂

网友:
你用一块没焊接螺柱的板喷一喷看,会变形不?

网友:
用玻璃砂可以达到你外观洁白的要求

喷砂变形主要有两个原因
1.喷砂压力过大,角度太垂直于工件表面,
2.材料应力太大,这种一般建议采用双面喷砂基本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能够确定不是焊接变形的  ,由于是单面喷砂,变形是喷砂造成的。

如果确认是喷砂引起的变形,那就利用这4个螺柱做一个厚的平板工装,以期抵抗变形。

网友:
有很多不明白:
螺母柱是什么材料?铝的?才能焊接,但为何用铝?强度不好。
一般用彩锌或不锈钢,不用焊接,用压铆结构。而且一般表面处理完再做此工序,螺纹强度才够。
另外喷砂不能悬空喷,要用垫板工装会好些,能双面会更好。一般这种平板过自动喷砂机,变形不大。
不管怎么样,喷砂肯定会有一定变形,手工矫形其实很快。正常熟练不超过2分钟一件,平面度0.4~0.3左右(400*400)
白的问题,找氧化厂他们可以搞定,过硝酸可以百一些,过氢氟酸可以更百一些。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你使用的具体铝材牌号。

网友:
不觉得是喷砂造成的

网友:
  喷砂造成的变形方向不对,应该是焊接应力;

网友:
喷砂的沙粒粒度、喷射速度选得合理吗?

网友:
先焊接螺栓,在做个喷砂用简易工装固定工件(螺栓可以利用),如喷砂力度太大还是变形,固定时可采用反变形,可以试试。

网友:
喷砂后表面是压应力,所以是这样的变形。你需要改变喷砂的角度,能够减小一些变形

网友:
你这确实是喷砂造成,以前我给10mm焊接的盒子喷砂,也出现这情况,校正变形才完成

网友:
如果是喷砂变形,这个变形的方向应该反过来吧?感觉还是焊接的问题

网友(点评):
变形是这样的,喷砂侧表面积增加就会朝相反方向鼓起

网友:
喷砂造成的典型变形,喷砂使工件表面产生了塑性变形,喷砂一侧的表面积增加所以会形成向喷砂侧鼓起的变形。解决的方法:1、减少喷力2、减小喷丸粒度3、二面对喷

网友(点评):
涨知识了

网友(点评):
多谢,一直有误区,以为喷砂压力小的话没什么变形,没仔细考虑到整体的塑性变形!

网友:
做工装支撑后喷砂就可以啦

网友:
两个原因造成的1焊接内应力2单面喷砂,方法:1,调整焊接电流电压减小焊接内应力,2,双面喷砂,螺栓可以用软塑料帽保护,可能觉的无法保证螺栓的垂直度,对于喷砂不是很了解,个人经验应该是可以保证的。可以做一两件试一下,看效果。关于不够白,有可能是砂子不足够细,具体不是很清楚。

网友:
砂带机拉丝砂光不行吗

网友:
感觉板变形不只因为喷沙的原因 ,如果是喷沙的原因的花,把板放在格网上,螺栓错开过孔,这样板的受力面积大喷沙就不会变形了

网友:
不知道具体要求,看下这个能不能减少变形:焊接完螺丝后用一块厚的足够能够抵抗变形的板焊在不喷砂侧(如图),四个边点焊即可,喷砂完后用角磨机磨开。不费多少时间,就是零件稍微重点。

网友:
胆子真大    工艺 敢批量

网友:
你试试看,先喷砂,在焊接

网友:
前几天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不过我主要是3mm的板,最后是减少喷丸时间来解决变形大问题的。
6mm的板以前喷丸,没这么大的变形啊,可能是双面喷的原因,单面喷变形肯定大;
从根源来说,由于材料单面喷丸,表面凹陷产生形变,根据泊松比可知,在喷丸后,板面单侧产生平行于板面的变形,使板件产生弯曲变形;故建议采用两面喷丸,对螺栓做个防护套就行。

网友:
你用的是开平板,有应力。不能动火,否则变形更大不好控制。压力调直,垫尼龙块不会有痕迹。

网友:
变形的差异大不?校形不用那么久
上下的是模具,中间工件,用冲床

网友(点评):
你试试,不能只凭想象

网友(点评):
你是说变形量不好控制吗,喷沙机器喷的变形量应该比较均匀,1.5MM的变形量应该控制得住的,不然只能够双面喷砂了,机器喷也不会很慢

网友:
分2次喷,每次喷的时候另一面都用一块平的厚钢板贴紧

网友:
双面喷砂,或者是外部固定在平板上后再喷砂

网友(2022-06-08):
Bristlebllaster 电动打磨机可以用一下,它打磨后可以做到清洁度Sa2.5

网友:
不喷的一面拿治具固定着喷

网友:
工艺顺序变一下啦,先喷砂(预处理)-校-摆-焊-校

网友:
让客户自己过来干,钱少事多还爱逼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