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车床改双面铣,请教

楼主(2014-12-13):
想将一台普通车床改用作双面铣,之前看过有类似的例子,不过我想将右边铣刀盘做成可调的,就是靠近尾顶那个,这样就不需要用不用厚度的垫片垫了,又可以作为刀补用

请问大家有什么办法 ,各路出招吧。我想到的是用一个类似尾顶的可调伸缩部件加在铣刀盘后面,但是由于小林才疏学浅,还不知道能用什么可以搞成这样呢,是否有得卖,还是要自己做?~前辈们交流下呗。@害怕伏枥

网友A:
轻切削还凑合  中切削重切削,受不了的

网友(点评):
材料是70*70冷拉放钢,毛胚尺寸正负5丝,铣好尺寸68.5mm 所以单边是70丝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轻切削还凑合  中切削重切削,受不了的

端面径向尺寸不大时可以,不然尺寸有多大刀刃接触就有多长,容易产生振动。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是我们考虑的重点,工件铣好要磨,所以平衡度垂直度有一定要求,也不能有过深刀纹

网友:
建议你还是老老实实的用隔圈。这东西估计也有不少人想过,但为什么就没这么一个东西出来呢?
机加工首先要保正工件和刀具装夹的可靠性,加工出来的产品质量才比较好控制。如果弄成可调的,刀具肯定要改,而且在加工时可能出现刀具松动、振刀等各种情况。算下来可能得不偿失。
有句话说“越简单的越可靠”

网友(点评):
嗯!实实在在地做的话还是用垫圈,如果不行的话就要自己做一台两个动力头的了

网友:
虽然一个称呼在不同地方常有不同含义,但'双面铣"一般指两个独立动力的铣头相向对置。楼主的这个东西称呼为“双面铣”有点勉强。
车床上用这样的刀具,常见的做法是在两个刀盘之间用隔圈调整间距。理由4楼已经说得很充分了。

网友(点评):
有的时候有想法是好的,条件允许的话试试也无妨,这样才能了解得更透彻。前辈您说对不?

网友(点评):
敢想是发明创造的第一步,有了想法,再通过各种方法去实现它。最终就得到了进步。

网友(点评):
是的,用垫圈调整的话铣出来的精度就难以确保了,而且不太方便调整,是可以用两个动力头加丝杠滑台步进电机来做的, 我们先试试这个方法,因为做出来也很快,如果不行的话就要从机架开始特定制一台这样你的机子了

网友:
如禅师讲,受力不好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样担心的,还有装夹的问题

楼主:
定做一台这样的专机,动力头加步进电机滑台等,公司预算过需要8W 左右,所以想先做这个出来玩玩哈哈

网友(点评):
不知什么精度要求,8万应该用不了 当然还有零件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