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轴尺寸差太多

楼主(2014-12-13):
一批活儿,管件。先车外圆,再切断。宝鸡40的车床。40的管件,孔16。45#. 外圆单边2mm。程序z-40,实际只车到z-36的样子。但是切断的时候切刀是在z-40的地方切的。紧了z轴联轴器的两个螺钉,紧了丝杠两头锁紧螺母。大概8个活出现一次。

网友:
没用过车床,我的的是加工中心

网友A:
如果两次都是这种情况就是对刀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两次都是这种情况就是对刀问题

不是对刀问题。

网友:
切下来的工件端面有没有问题?如果平,那就是机床问题,有斜面,那就是刀具和走刀量或者装夹的问题

网友:
这个故障有点神奇了,z轴是不是伺服电机?检查下编码器和线。

实在不行替换下试试

楼主:
搞不起来啊,郁闷。。

网友:
用百分表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