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轴如何返修

楼主(2014-12-13):
替美国客户oem的一款IP66级防水特种电机,客户把图纸给错。5/16英寸的输出轴错误写成8毫米。现在要求帮忙返修。整个轴长度约5英寸,需要返修部分长度2英寸,2英寸返修部分还有一段长度1 7/8英寸的D型铣扁面。现在已经安装成整机,不可拆下来。用砂纸打磨,一根头发的余量打磨就是十几分钟,而且椭圆、推拔、表面粗糙度差。再加上粉屑所以基本没法搞。
想询问下各位,还有啥办法想不?不给他返修,过不了多久美国佬就会破产,先期这边投入的模具工装加上成品,两三百万就会的扔海里了。

网友:
那他们只能破产了,为自己的错误买单,你们也只能跟着倒霉了

网友:
看不懂呀,大侠!您都元帅了,按规矩来呀,上图纸上照片,

网友A:
都IP66了,还怕什么。接变频器驱动电机本身做动力,磨一刀不就好了。就是要做个工装。

网友(点评):
完全同意。

网友(点评):
解题高手。。

网友(点评):
高! 解決辦法總比問題多

网友B:
这么强悍的电机,直接给通电旋转,用砂轮磨,边磨边检查,如果数量多,一边磨一边构思夹具

网友:
5/16inch x 25.4 = 7.93mm < 8mm

你们用砂纸磨?轴已经小了

网友(点评):
5/16inch x 25.4 = 7.93mm 目标尺寸

网友:
人家是D型铣扁面,把整个电机装到镗床上,把轴校平铣扁

网友:
四楼正解,平面铣大侠应该自己好解决吧,

网友C:
大侠他们为什么要破产

网友:
没图怎么谈?

网友D:
与电机连接的部分可不可以更改??

网友:
最笨的方法是最好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强悍的电机,直接给通电旋转,用砂轮磨,边磨边检查,如果数量多,一边磨一边构思夹具

扁丝部分俢出来变形。轴会有桡变,受力就弯曲。又没有中心孔,想顶也不好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与电机连接的部分可不可以更改??

后部的连接器比电机更加昂贵,都是特殊定制品。要能搞定就不会改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IP66了,还怕什么。接变频器驱动电机本身做动力,磨一刀不就好了。就是要做个工装。

防水不是防尘。金属打磨粉屑如果进去电机内部,即使是几个微米的,在高速下很快会损坏电机。要知道装配都是无尘装配的。轴的端部无中心孔,在高速下会有轻微桡变,想俢好不容易。

网友(点评):
ip66 第一个6就说明绝对的防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侠他们为什么要破产

电机不好他拿什么给人家。给不了就赔钱破产。就这么简单。

网友E:
引用 楼主:
防水不是防尘。金属打磨粉屑如果进去电机内部,即使是几个微米的,在高速下很快会损坏电机。要知道装配都 ...

LZ对IP66认知有误区,打磨时粉屑如果能进去电机内部,就没有达到IP6x防护等级

IP66的含义如下:
  IP6X:产品需抽负压,放置沙尘箱中,开盖检查,属尘密,不能有灰尘进入判定为符合标准要求;
PX6:猛烈喷水,向外壳各方向强烈喷水无有害影响,水流量为100L/min,试验时间为3min;

网友:
花钱就有办法,哪有破产一说

网友F:
成品能磨吗,它卸 不下来,所以花钱总能找到办法,没图没尺寸说了方法你也看不懂。你能想到不问想几天你也能想到,你想不到的告你了你也做不到

网友G:
7.93mm<8mm..相差0.07mm左右,你用砂纸打磨,轴已经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对IP66认知有误区,打磨时粉屑如果能进去电机内部,就没有达到IP6x防护等级。

IP66的含 ...

五千转加震动,时间十几分钟。比66要求高的去了。霍尔式电机,四层线路板。从轴与端盖间隙进去的粉尘直接接触电子元件。瞬间就打掉了。有防水盖子,但,无法全部避免。

楼主:
引用 网友G:
7.93mm

看清楚了,是8毫米俢到5/16英寸。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成品能磨吗,它卸 不下来,所以花钱总能找到办法,没图没尺寸说了方法你也看不懂。你能想到不问想几天你也能 ...

不规则形状的电机。只能轴向上一个方向放平。所以基本上成品没法磨。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规则形状的电机。只能轴向上一个方向放平。所以基本上成品没法磨。

所以唯一的办法是花钱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所以唯一的办法是花钱

花钱找人拖后修能省钱还能解决问题

网友:
5/16“ 与8mm 差也就是0.07mm的距离了。且轴的常规公差都是偏下差。
所以装配方面几乎不存在重大障碍。--如果装配不上,可以用高温没浸配件的方式膨胀后再装。
*以上方式适合精度以丝为单位的装配。如果是以UM为单位装配,只能专制磨具了。
如果加铣轴头2”平槽,可以用夹具固定好轴头,不让其旋转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清楚了,是8毫米俢到5/16英寸。

看清楚了,5/16英寸就是7.93mm,8mm修到7.93mm,用砂纸打磨,已经小了

网友:
弄个图案啊

网友H:
量大吗
为什么要返修,相差不大呀
他怎么装的,有什么要求
什么材料温度差能否把7丝给吃下去

网友:
这个应该不难啊,用电机本身的动力搞搞就行了。

网友:
这电机要求太高了,给图错误只能怪自己 了

网友:
化学腐蚀加工可不可以?

网友I:
引用 楼主:
五千转加震动,时间十几分钟。比66要求高的去了。霍尔式电机,四层线路板。从轴与端盖间隙进去的粉尘直接 ...

能不能通过改变外部接线和输入电压等降速
如果IP66的电机都能进粉尘,那肯定不合格了;只是磨轴做简单的加工 都能进粉尘,还怎么正常工作

网友:
做工装返修

网友:
受教了,这种错误,只能自作自受

楼主:
引用 网友H:
量大吗
为什么要返修,相差不大呀
他怎么装的,有什么要求

精密仪器用。没法将就。

网友(点评):
轴心没变就可以整起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能不能通过改变外部接线和输入电压等降速
如果IP66的电机都能进粉尘,那肯定不合格了;只是磨轴做简单的 ...

无尘环境使用,不存在灰尘的问题。66的要求只防静态,不防动态。

网友(点评):
要想办法啊。量大,定制个胶套,扎在轴后端不加工的位置,把电机整个防护起来。磨的时候,稍微给点冷却,亦可减少粉尘。转速不高,无所谓动平衡的。

网友:
肯出钱,电脉冲打下好了

网友:
具体的轴颈没看到,能不能做工装直接用轴颈作定位磨呢

网友:
可以滚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