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伟18V锂电池(DC9181)的接口怎么这么奇怪?

楼主(2014-12-13):
一台德伟手电钻,充电器遗失。电钻9成新,配有两只DC9181电池,电池接口有三个头,请问这三个电极是如何定义的?怎么对它充电?

网友A:
淘汰吧,这个已经不发展了,得伟在进入锂电池时代在电池接口上战略性选择失误,图上这个插孔式电池接口跟主流的抽屉式接口背道而驰。所以后来又改换门庭转变成抽屉式接口,这样丢失了很多市场份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汰吧,这个已经不发展了,得伟在进入锂电池时代在电池接口上战略性选择失误,图上这个插孔式电池接口跟主 ...

haha , 遇到专家了。我不是从事工具这个行业的,我做小型内燃机及发电机组。我只是有这样一台,希望修复。望告知这三根脚的定义。谢谢!

网友B:
反正直流电肯定只有正极负极了,要么两头共用负极,要么两头共用正极,我认为最合理的应该是地线吧...

看过三孔插座没...

网友C:
其中一根是信号线,常见标记为T,另外两个是+、-。
这只脚一般是监测电池包内部温度的——确保过热时不能充电,锂电都这样娇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直流电肯定只有正极负极了,要么两头共用负极,要么两头共用正极,我认为最合理的应该是地线吧...

...

任意2根线之间都有不同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中一根是信号线,常见标记为T,另外两个是+、-。
这只脚一般是监测电池包内部温度的——确保过热时不能充 ...

如果那样,两根粗线是正负极,但我充不进去电。

网友B:
这个可以问下官方的技术人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问下官方的技术人员吧

官方?他会理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那样,两根粗线是正负极,但我充不进去电。

你现在是用什么充电器充电的?
一般信号线是和充电器关联的(所以原装的要3根线都连才能充电,日本MAKITA更苛刻,有的还不准用外部线连接的。。。)
如果你配的充电器电压正常,那也可能得伟的电池包必须原装充电器才能用——日本的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