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压磨头

楼主(2014-12-13):
装配图

网友:
楼主也做静压主轴?
能否请教几个问题:1、油槽如何加工的?2、轴向力如何平衡?3、油需要冷却吗?

网友(点评):
油槽可以在车床上也可以在镗床或立铣上进行;轴向止推轴承在主轴小时一般不设专门的进油,静压形成是用径向轴承溢出的有压力的油供给;油温控制看场合,一般不需冷却,系统工作后有一个平衡,设计时给足预载即可。

网友(点评):
此图轴径100。磨轴可以做到200,镗轴400,车床主轴600。

网友:
用加工中心就可以加工。端面也可以有静压。最好带油冷机。

网友:
是外圆磨床主轴静压系统改造?原来是什么结构?改用多头泵后是不是不用原来的节流装置(小孔或者薄膜节流器)?

网友(点评):
恒流供油比节流好。再,我们自己生产多头泵,主轴刚度不够时可以很快地进行流量改变。

网友:
油膜厚度和刚性怎么考虑的?

网友(点评):
油膜厚度的确定是在轴受力后不发生轴与孔的接触时的最小间隙,刚度则是轴抵抗载荷的能力,在回转轴中主要是轴受力后的偏移量e,同时还需要考虑油膜受剪切力的发热和轴系统的功耗。

网友(点评):
间隙只是油膜形成的空间,但是,油膜的实际厚度呢?油膜厚度是怎么算的?

网友(点评):
刚度和什么有关呢?

网友(点评):
刚度与静压油腔的有效面积和油膜厚度和油腔压力有关,对刚度影响最显著的是温度。

网友(点评):
在主轴这样的闭式静压系统中,油膜厚度是考虑前述因素设计计算后给定的,油膜的实际厚度就是轴与孔的配合间隙,这样的配合间隙称为双边间隙,而实际计算时用单边间隙。

网友:
有请楼主看看这台机床,其中主轴转鼓有无采用静压轴承的必要和可能性?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extra=page%3D1

网友(点评):
静压轴承对此设备的优势在可减小径向尺寸,可使轴径尺寸加大,难点是油管不好布置,不过还是有办法的。

网友:
很好,又长知识了!

网友(2016-01-04):
下不了哦7 M) I' w) B: ^; C4 J

网友(2016-07-09):
学习了  谢谢楼主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