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螺纹作传动螺纹的问题

楼主(2014-12-13):
一般传动螺纹是用梯形螺纹、矩形螺纹、锯齿螺纹,我们之前的公司也是这样用的,一般都是梯形螺纹。

但是这个公司的传动螺纹用的却是普通螺纹,螺纹规格M12,实际使用是没有问题的。

问题是,为什么用普通螺纹而不是梯形螺纹等,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
受力、定位(自锁)和精度要求低的话,可以用普通螺纹。缺点就是这三项,优点?那还用说?加工更换容易,成本低呗。对了,如果直径太小做成矩形或梯形的话,强度还不如普通的好

网友(点评):
你好,普通螺纹小直径的具体范围有吗。还有小直径矩形或梯形强度不如普通螺纹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
这种第一楼就把问题解决的帖子就是好

网友:
成本低的问题

网友:
用普通三角螺纹做丝杆,“直径太小的丝杆做成矩形或梯形,强度还不如普通的好”,是主要原因,还有恐怕是螺距不适合的问题。
小直径丝杆用于传动,负荷不会大到哪里去;至于精度,普通螺纹用在高精度场合做丝杆当然也可以。
线切割机床在滚珠丝杆使用前,就曾普遍采用M16*1这样的细牙普通螺纹做丝杆牙形。

网友:
很好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