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文件夹A、B,各有上千个图样文件,部分文件相互重叠,如何理清?

楼主(2014-12-14):
两个文件夹A、B,各有上千个图样文件,部分文件相互重叠,如何理清?
1分别形成A、B两个文件目录清单
2 A文件目录文本放在excel的A列
3 B文件目录文本放在excel的B列
4依次从B列取文件名,与A列比较
5若遇到相同的,两个同名数据都去掉
6剩下的就是各不相同的
以上,
1由软件做
2、3,手工做
4开始,自编一段程序做

网友:
DuplicateCleaner就是你需要的,查找相同文件很好用,可以搜索同名文件,可以搜索MD5相同的文件(文件名不同,但内容完全一样),我硬盘上几百万个文件都是由它识别的

如果你没有这么复杂的需求,直接将目录A的文件剪切到目录B,覆盖同名文件即可

网友:
软件推广,可以用PDM之类的软件
但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