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重装不了

楼主(2014-12-14):
将SW卸了重装,出现了新情况,重装失败,安装SW2013打不开SW2015的文件。

网友:
把操作系统重装了

网友:
断开网络重装,电脑不要联网试试

网友:
版 本真高,软件好象是经电脑制造商服务的,为什么不能越来越小呢
还用2007

网友A:
从图中看出,那个是SQL服务,只与solidworks electrical 2D软件有关,与solidworks主程序无关,不知为什么楼主执著于此,楼主需要用solidworks electrical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图中看出,那个是SQL服务,只与solidworks electrical 2D软件有关,与solidworks主程序无关,不知为什么楼 ...

问题是重装的时候,这是一个必须过的关,否则,只能撤销安装。

网友B:
有可能卸载不干净。应该通过SW的卸载程序卸载,而不是系统的程序和功能。当然正常情况下,通过程序和功能卸载也会跳转到SW的卸载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卸载不干净。应该通过SW的卸载程序卸载,而不是系统的程序和功能。当然正常情况下,通过程序和功能卸 ...

现在是:原来的卸载程序没有了,重新装载有装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原来的卸载程序没有了,重新装载有装不上。

那就把系统重装一遍吧。推荐装在c盘

网友C:
先装个SQL server试试

网友:
装一个Revo Uninstaller Pro把原来的卸载干净,然后就可以装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装个SQL server试试

嗯,我现在先把主程序装好了,以后要用电气时再装。

网友(2015-10-09):
没卸载干净,把注册表也删了就好了

网友:
低版本的本然就打不开高版本的啊,最终的大招就是重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