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滴点选择润滑脂?

楼主(2014-12-14):
     我刚参加工作,最近在熟悉轴承知识。《机械设计_第七版_濮良贵 纪名刚_高教社》325页,写到“轴承的工作温度应比润滑脂的滴点低,对于矿物油润滑脂应该低10-20℃。”。实际中,我司所用“EXXON RONEX MP 复合锂与矿物油的多用途润滑脂 ”的滴点为280℃。虽然,所用轴承环境温度偶尔较高(120℃),但也不至于达到260℃。
     我想问的是,润滑脂到底该怎么选?我司用的脂合适吗?
     谢谢各位!

楼主:
“低10-20℃”是最低要求,低100℃也可????

网友:
当然可以

所谓滴点,是润滑脂变成流动液体的温度,就像猪油一样,常温下是固态,流动性差,放锅里加热,很快就变成液体了。

脂润滑轴承为了避免润滑油流失,需要润滑脂的滴点温度高于轴承工作温度,让润滑脂一直保持固态。

如果轴承温度太高,润滑脂将会液化或者加速挥发,轴承就会处于缺油状态,干摩擦运转,很快就会损坏。

网友(2017-02-22):
润滑脂滴点检测方式:
1.从脂杯大口压入试样,直到杯装满试样为止。用刮刀除去多于的试样。在底部小孔垂直位置拿着脂杯,轻轻按住杯,向下穿金属棒,直到棒伸出约25mm。使棒以接触杯的上下圆周边的方式压向脂杯。用食指旋转棒上脂杯,使之螺旋状向下运动,以除去棒上附着的呈圆锥形的试样,当脂杯最后滑出棒的末端时,在脂杯内侧应留下一厚度可重复的光滑脂膜。
2.将脂杯和温度计放入试管中,把试管挂在油浴中。
3.搅拌油浴,按4-7℃/min的速率升温,比预期滴点约低17℃的温度时,降低加热速度,使在油浴温度再次升高2.5℃以前,试管里的温度与油浴温度的差值在2℃范围内。继续以1~1.5℃/分的速度加热油浴,使试管中温度与油浴中温度之间的差值维持在1~2℃之间。
4.当温度继续升高时,试样逐渐从脂杯孔露出。从脂杯孔滴出第一滴流体时,立即记录两温度计的温度,以油浴温度计与试管里温度计的温度读数的平均值作为试样的滴点.

网友(2020-12-14):
从表述的120度温度来说使用美孚的MP没有问题,如果单纯以滴点来选择油品的话10-20度的余量还是不建议,因为滴点测试和现实中使用是有很大不同的,通常我们在做润滑脂选型的时候如果要考虑滴点余量一定要抛的大一些。滴点测试只是一个逐步升温下润滑脂滴落测试这个是不带负载的,如果只有10到20度的差异现实中很坑是会出问题的。润滑脂选型考虑的三要是温度、负载、速度,其他条件为辅助,如果单独从润滑脂的数据来考虑可以从润滑脂的皂基、基础油类型等方面来考虑。比如锂基脂一般的温度耐受是100-120度,复合锂基脂一般是140-150度,聚脲可以再高一些。如果基础油使用合成油或者基础油粘度高可使用的温度也高一些。
需要注意的是,在润滑脂中皂基不参与润滑,润滑脂的结构可以简单的想象成是一块含油海绵,是当中的润滑油起到润滑作用,皂基只是起到一个保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