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汽缸行程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4-12-14):
今天看了一个汽缸的型号列表,如下图,发现缸径40的汽缸最大行程1200毫米允许2000毫米,请问如果想行程1500毫米,到底是用2个750行程的接呢,还是用一个1500的呢,怎么用能稳定耐用呢?请大家支招,现在朋友想做个类似滑台的结构,活动范围1500毫米,拉力20公斤,要求运行速度快,要求成本低,运行速度块,1500毫米2秒之内到位,
用法类似下图,只是把中间的无干汽缸换成普通汽缸,中间滑块负重20公斤的拉力,没有压力

网友A:
没搞过这个,凭感觉,你还是用单个最大大道1500的吧(内径至少63的),可靠、耐用。
如果你想自己通过串接2个750的实现1500行程:
1.难以方便的控制精度,对中、紧固都不可靠
2.会占用更多空间
3.价格也不会比单个1500的低吧?
    好处是,2个串接的速度会比较快。。。
提醒下,串接的肯定是单侧布置(2个气缸都在同一端)

我有点无聊。。。

网友:
成本低,肯定是一个气缸;速度快,是两个气缸,你的承重不高,稳定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B:
导杆+滚珠轴承+无杆气缸。推荐festo的,调整的好用个三四年没问题。就是速度你得算一下。

网友:
可以用齿轮机构做个行程放大机构,不过成本高些,

网友:
速度要求2秒?
还是用电机+丝杆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搞过这个,凭感觉,你还是用单个最大大道1500的吧(内径至少63的),可靠、耐用。
如果你想自己通过串接 ...

缸径63那么粗会不会用气量太多了呢?知道越粗越稳定,毕竟距离太长,有没有办法让用气量降低呢?

网友(点评):
那你可以联系他们厂家,定做一个小缸径的。。。 那个容许行程是什么意思? 可以视情况突破最大行程?那32的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杆+滚珠轴承+无杆气缸。推荐festo的,调整的好用个三四年没问题。就是速度你得算一下。

这种方法是安装最方便的,可是无干汽缸估计要2000+吧,有点小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方法是安装最方便的,可是无干汽缸估计要2000+吧,有点小贵啊。

在长度有限制的情况下,无杆气缸是最好的选择,1500mm的行程,普通气缸全伸出,得3M以上了,太长了,无杆气缸最多1800mm,还有,FESTO家的无杆气缸,有自带直线导轨的,一并使用就OK了

网友(2019-03-22):
单个靠谱,稳定

网友:
速度2秒1500mm,这么快的速度,接近表中的最大速度,还是问问他们的技术支持